关于STM32单片机GPIO初始化配置的问题

楼主(2022-04-22):
为什么这里只初始化一次GPIO的模式?就算GPIOC的不用配置,那D呢?下面两个为什么没有配置?

网友A:
第一行已经声明了结构
结构成员GPIO_Mode=GPIO_Mode_INA
所以,后面的GPIOD的初始化也就等于是把端口也设定成了模拟输入模式了
你没有看到初始化函数是用&的吗?它就是指向结构的呀

网友B:
PD10~PD13的配置可以写成一行,写两行执行的慢,代码数量也多,用单片机的都这样斤斤计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行已经声明了结构
结构成员GPIO_Mode=GPIO_Mode_INA
所以,后面的GPIOD的初始化也就等于是把端口也设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