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网线测试仪程序与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2-04-22):
程序是网上的,经过我小改了一下.自已没有做实物,以后要用有可能把它自做出来.5V供电,可改成那充电 ,也方便,可能画得不太好.有原理图,
供大家参考,和修改,有源程序,也可供大家,学习和修改.
电路原理图如下:

/**********************网线测试仪*****************************
        网线测试仪,定义三个按钮作为速度选择
        速度选择分别有30ms/1s/2s
        程序初始化默认进入1s运行函数
        其中网线扫描口用的P2口
*************************************************************/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循环左右移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w1 = P0^0;                                        //k1按键.定义30ms按钮
sbit sw2 = P0^1;                                        //k2按键,定义1S按钮
sbit sw3 = P0^2;                                        //K3按键,定义2S按钮
uint i,a,b;                                                        //定义变量
void delay(int t)
{
        int y;
        for(;t>0;t--)
                for(y=110;y>0;y--);
}
void key1();                                                //函数声明
void key2();
void key3();
void key1()                                                        //30ms运行函数
{
        if(sw1 == 0)
        {
                delay(10);
                if(sw1 == 0)
                {
                        sw2 = sw3 = 1;
                        P2 = a;
                        b = 1;
                        while(b)
                        {
                                for(i=9;i>0;i--)
                                {
                                        P2 = _crol_(a,1);
                                        for(i=30;i>0;i--)                 //1/2s
                                        {
                                                delay(10);
                                                if(sw2 == 0)
                                                {
                                                        delay(5);
                                                        if(sw2 == 0)
                                                        {
                                                                key2();
                                                        }
                                                }
                                                if(sw3 == 0)
                                                {
                                                        delay(5);
                                                        if(sw3 == 0)
                                                        {
                                                                key3();
                                                        }
                                                }
                                        }
                                        a = P2;
                                }
                        }
                }
        }
}
void key2()                                                  //1S运行函数
{
        if(sw2 == 0)
        {
                delay(10);
                if(sw2 == 0)
                {
                        sw1 = sw3 =1;
                        P2 = a;
                        b = 1;
                        while(b)
                        {
                                for(i=8;i>0;i--)
                                {
                                        P2 = _crol_(a,1);
                                        for(i=60;i>0;i--)                 //1S
                                        {
                                                delay(10);
                                                if(sw1 == 0)
                                                {
                                                        delay(5);
                                                        if(sw1 == 0)
                                                        {
                                                                key1();
                                                        }
                                                }
                                                if(sw3 == 0)
                                                {
                                                        delay(5);
                                                        if(sw3 == 0)
                                                        {
                                                                key3();
                                                        }
                                                }
                                        }
                                        a = P2;
                                }
                        }
                }
        }
}
void key3()                                           //2S运行函数
{
        if(sw3 == 0)
        {
                delay(10);
                if(sw3 == 0)
                {
                        sw1 = sw2 = 1;
                        P2 = a;
                        b = 1;
                        while(b)
                        {
                                for(i=8;i>0;i--)
                                {
                                        P2 = _crol_(a,1);
                                        for(i=200;i>0;i--)                 //2S
                                        {
                                                delay(10);
                                                if(sw1 == 0)
                                                {
                                                        delay(5);
                                                        if(sw1 == 0)
                                                        {
                                                                key1();
                                                        }
                                                }
                                                if(sw2 == 0)
                                                {
                                                        delay(5);
                                                        if(sw2 == 0)
                                                        {
                                                                key2();
                                                        }
                                                }
                                        }
                                        a = P2;
                                }
                        }
                }
        }
}
void main()
{
        P2 = 0xff;                                  //IO赋初值
        a = 0xfe;
        sw2 = 0;                                  //初始执行1s函数
        while(1)
        {
                key1();
                key2();
                key3();
        }
}

也是刚学单片机,有不足的地方,欢迎指出.
Keil代码和pdf原理图2个文件下载:

楼主(2023-05-01):
实物以作出来了,用的现成的DB9.接口作的。STC15单片机制作的,I0改下。跟上面原理图有所不同。三个按键。一个控制常亮。全部亮。一个控制流水灯形式。一个按键手动控制,按一下,灯走动一下。下面是制作的实物图。

楼主(2022-04-22):
单片机型号,STC15F2K60S2/LQFP32

网友A(2022-12-19):
这是不是灯珠电源没了?

楼主:
那你怎么样的说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是灯珠电源没了?

要亮的IO口低电平,其它IO口输出高电平即可。看楼主程序怎么写了

网友C:
NE555+CD4017就行搞这么复杂成本也高

网友D(2023-04-03):
将单片机换成AT89C51,咋不亮啊

网友E(2024-04-24):
如果测量50p排线io口不够用

网友F:
大炮打蚊子  大材小用

楼主(2024-08-24):
引用 网友E:
如果测量50p排线io口不够用

可以扩展的啊

网友G(2024-11-09):
不错的东西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H:
改成能测长度更好。

网友I(2024-12-11):
灯珠回路最好串联一个限流电阻,保护单片机IO口,同时节省功耗。如果能用LED屏幕直观显示通断线,加入一些寻线功能,做成多功能的,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