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气压,自动充气装置设计 求思路

楼主(2022-04-22):
各位大佬,请问有人会PID控制气压的吗?是一个自动充气装置

网友A:
PID是一个控制算法,跟硬件电路无关,看看自动控制原理的知识就知道了。

网友B:
如果只是少量功能可以实时检测压力情况来控制充气装置通断就行了,不用pid应该也可以实现

网友C:
关键是给什么东西充气?如果不会漏气,充到设定气压停止充气就行了,PID完全用不上么。一边充一边漏的系统才需要P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给什么东西充气?如果不会漏气,充到设定气压停止充气就行了,PID完全用不上么。一边充一边漏的系统 ...

您好!想做一个基于PID控制的轮胎自动充气装置,目前程序已完成大部分,在PID采样这里困住了,您方便看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想做一个基于PID控制的轮胎自动充气装置,目前程序已完成大部分,在PID采样这里困住了,您方便看一 ...

充气的要什么PID呀,几乎没有滞后没有延时,没有惯性的
气压没到使劲打气
气压到了就关电机就行了
气泵上面加一个安全阀
奢侈点加个OLED显示什么的,市面上的打气的,都是这种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气的要什么PID呀,几乎没有滞后没有延时,没有惯性的
气压没到使劲打气
气压到了就关电机就行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