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LINK Utility中看到FLASH区有数据,读出后烧录到新的芯片中不能运行

楼主(2022-04-22):
用的是STM32103系列芯片,用ST-LINK V2连接到目标板后,软件STM32 ST-LINK Utility中的flash区可看到数据,能看到数据说明芯片没有被设置成读保护,就说明程序可以被读出并烧录。保存为.HEX文件后烧录到另一块板子上,结果程序不能运行,外部按键复位和重新上电复位都不行。排除了芯片问题(这个芯片要烧录前是正常运行别的程序的)和板子问题(把母片焊在上面就正常运行)。是我的方法不对,还是程序设计者设置了只能部分读取flash呢?烧录程序时也是按默认步骤进行的,没有更改软件设置,请大神解惑!!!!

楼主:
初次接触STM32单片机,很多问题都搞不清!!!

网友A:
这有数据啥也不能说明
如果我程序第一条语句就是等待某个IO的某个电平
达不到条件就不执行下一条语句,程序就一直卡在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