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单片机实现对8*8点阵控制,保存数据和译码相关电路应当使用什么芯片?

楼主:
本人小白,想利用74系列、三八译码器等实现对8*8LED点阵的控制(不使用单片机),可是对相关芯片不熟悉,希望大佬能给指点一下实现保存数据和译码相关电路应当使用什么芯片?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2022-04-23):
看你的点阵要显示些什么内容,点阵有多少个,不同的需求涉及的芯片型号和数量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点阵要显示些什么内容,点阵有多少个,不同的需求涉及的芯片型号和数量不一样。

大概是这样的图,麻烦大佬看下了,谢谢您

网友C:
555+CD4017+几十个二极管+几个三极管
,就能实现数字0~9的显示

网友D:
早期的用的存儲器是 27 系列後面選擇就寬些,74 系列電源電壓為 5V,40 系列是寬電壓芯片

网友B:
我现在使用EEPROM来实现储存功能,74系列实现译码,但是不太明白如果不用单片机怎么向储存芯片里面烧录程序(27cxx系列芯片),求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D:
现在的编程器/下载器可以对很多存储芯片进行烧录,早期的只能自制电路板手动/自动写入器件,再后来的可以用电脑串口烧写了

网友E:
给你一个仿真工程,你自己琢磨一下。这个附件只能轮显1、2、3。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给你一个仿真工程,你自己琢磨一下。这个附件只能轮显1、2、3。

谢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给你一个仿真工程,你自己琢磨一下。这个附件只能轮显1、2、3。

但是我还是不是很清楚这个bin文件是如何得到的,能麻烦您讲一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还是不是很清楚这个bin文件是如何得到的,能麻烦您讲一下吗?

根据电路配合显示内容,计算出来的。实物操作时,可以通过通用编程器下载到27C32 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还是不是很清楚这个bin文件是如何得到的,能麻烦您讲一下吗?

这是个相对完整一点的工程。能显示0-F,16个字符

BIN文件中,第一个字节(BYTE0)是点阵的行码,第二个字节(BYTE1)是列码,以此类推,每16个BYTE组成LED点阵的一帧数据。
行码可以用取模软件生成。列码就是每一个字节只显示一行。
4017做为时序分配器。4040做为27C32的地址生成。
27C32中,16个BYTE对应一个字符(图中的ADDR0-ADDR3), 而图中的NMB0-NMB3则做为字符选址。共计16个字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是个相对完整一点的工程。能显示0-F,16个字符

谢谢大佬,经过您的指点,我差不多明白了。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个bin是拿什么软件生成?有什么书写规范么?
我现在改用了纯74ls电路实现了储存功能(因为仅仅是熟悉数电相关知识,储存的图案少用简单芯片就拼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佬,经过您的指点,我差不多明白了。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个bin是拿什么软件生成?有什么书写规 ...

用“PCtoLCD2002”取模要显示的数据(行码),然后用“Uedit32”新建一个文件,用16进制的方式编辑,按一个行码,一个列码的方式手动填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