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感器设备向中控台报设备ID的问题

楼主(2022-04-23):
有这么一个小区吧,各处的门控、传感设备一共有120+个,有的是开关量型(比如大门上装的是开关传感器),有的模拟量型(比如储物间的温湿度传感器),车库的监控等等,有一个中控台用来收集这些传感量,通过远程来监测这些量,并做出相应的操作:关门、加热、除湿等。现在有个问题,这些传感设备或串口、或市电载波、或蓝牙、或WIFI、或RJ45网线等有线无线的方式与中控台进行通信。在中控台上电后,要对这些传感设备进行登记,如何让这些设备能有效地与中控台逐一进行报告:我是大门的关门传感器,我的设备ID是55AA;我是水塔水位传感器,我的设备ID是5678;等等。。。。
如果传感设备量少,中控台还可以通过阻塞、等待的方式进行收集,(效率很低),可是设备一多,就会卡死在某个时刻:多台设备同时发数据、中控卡死了!特别是市电载波,不同设备发出的信号互相干扰,中控台都解码不了!总不能装一个设备、通电一下、收集一个吧?这在施工上非常不方便!
有没有高手做过这方面的或类似的工程,简单说一下思路?

网友A:
你提供的信息还少了传感器连接方式,有些传感器是WiFi连接的,有些传感器蓝牙连接的。如果传感器你可以自己做的话,建议使用ESP-01S模块(全称是ESP 8266-01S)+一台网络服务器,我个人喜欢刷成ESPEasy固件(入坑第一个视频用的这个),服务器上安装MQTT服务,控制台如果支持MQTT接入的话就可以很轻松实现。真个原理的ESP Easy固件会把设备上报给MQTT服务,MQTT服务再推送给控制台。如果自己无法开发的话,针对WiFi的传感器,需要在各个局域网内部做个ping服务端,每隔几秒ping一下这些设备,能ping通表示设备在线,转化成设备编号上报控制台。针对蓝牙传感器,可以多个传感器场所部署蓝牙网关,通过蓝牙网关上报控制台。另外ESP Easy固件有个缺点,无法和物理开关做联动控制,我是自己使用Arduino自己写的联动程序做的开关。

网友A:
另外要是可以给我些黑币的话,我可以把这套程序送你,功能是:支持无网络环境下的WEB界面重启、断网自动连接、多物理开关联动、物理开关长按重启ESP-01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要是可以给我些黑币的话,我可以把这套程序送你,功能是:支持无网络环境下的WEB界面重启、断网 ...

这些都是没问题的,主贴中已说明了,“这些传感设备或串口、或市电载波、或蓝牙、或WIFI、或RJ45网线等有线无线的方式与中控台进行通信”
主要是解决所有终端在中控台开机后的一段时间内,所有设备一起上传设备属性和地址互相冲突的问题!
所有传感器都是改装过的,单个与中控台通信没有任何问题,只是设备一多,就会陷入循环等待中。

传感数据的采集、传输都没有问题,执行功能模块也没问题。

说白了,就这套系统缺少一种有效的仲裁机制。

网友B:
这个感觉需要参考工业设备通信,要想弄得井井有条,还是需要统一下通信协议,加入设备id识别号。如果现在设备比较多,比较乱,加终端转换设备,转换成标准协议在上传中控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感觉需要参考工业设备通信,要想弄得井井有条,还是需要统一下通信协议,加入设备id识别号。如果现在设 ...

就好比是上课了,老师说了:现在开始点名!班上5、60号同学一起喊出自己的名字,老师分不清谁是谁了。
如果老师说:从1号开始报上名来!那么,从1号同学开始逐一报上名来,老师自然分得清谁是谁了。

现在的问题是:老师手中没有花名册,或者花名册过时的,有的请假了,有的临时来了个插班生,老师对这些不清楚。咋整?

PS:一些设备坏了被临时拆修中,而另一些设备是刚添加入网的,还没有被记录的。。

网友C(2022-10-29):
实在不行就加个随机退让的策略在里面。
每个设备在给定时间内随机的时间间隔发出登录信息,直到收到中控的反馈为止。
如果中控没收到就继续随机时间间隔汇报。
如果收到了,中控可以给个序号,下次就可以按照序号确定的时间汇报。

网友D:
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的问题过于宏大无法解决。先把发生冲突的设备及其通讯方式一一列出来,才能一一解决。

网友E:
分组分极,不能把任务全部给一台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