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esp8266(可改esp32)空调遥控

楼主(2022-04-23):
本产品基于esp8266 blinker 原创作者为: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arch-card.all.click
作者:DIY大白

源程序:
#define BLINKER_WIFI//通讯方式
#include <Blinker.h>
#include <IRsend.h>
#include <IRremoteESP8266.h>
#include <ir_Coolix.h>

char auth[] = "";//这里填写设备密钥
char ssid[] = "";//这里填写wifi
char pswd[] = "";//这里填写wifi码

//暂存温度数据
int nowtemp = 25;
int num_Fan = 5;

//新建组件对象
BlinkerNumber NUM1("settemp");//温度数据组件
BlinkerButton Midea_power("btn-pwr");//电源开关组件
BlinkerButton Midea_setFan("btn-fan");//风速组件
BlinkerButton Midea_cool("btn-cool");//制冷模式组件
BlinkerButton Midea_dry("btn-dry");//干燥模式组件
BlinkerButton Midea_hot("btn-hot");//制热模式组件
BlinkerButton Midea_auto("btn-auto");//自动模式组件
BlinkerSlider Slider1("ran-wen");//温度调节滑块

//使用ESP32的D5针脚,如果你使用的是ESP8266,则把"5"改"4"即ESP8266的D2针脚
const uint16_t kIrLed = 5;
IRCoolixAC ac(kIrLed);

void printState() {
  Serial.println("Coolix A/C remote is in the following state:");
  Serial.printf("  %s\n", ac.toString().c_str());
}

//初始化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BLINKER_DEBUG.stream(Serial);
  ac.begin();
  Midea_power.attach(Midea_power_callback);
  Midea_setFan.attach(Midea_setFan_callback);
  Midea_cool.attach(Midea_cool_callback);
  Midea_dry.attach(Midea_dry_callback);
  Midea_hot.attach(Midea_hot_callback);
  Midea_auto.attach(Midea_auto_callback);
  Slider1.attach(slider1_callback);
  Serial.println("Default state of the remote.");
  printState();
  Serial.println("Setting desired state for A/C.");
  Blinker.attachHeartbeat(heartbeat);
  Blinker.begin(auth, ssid, pswd);
}

void loop()
{
  Blinker.run();
}

//电源开关
void Midea_power_callback(const String &state)
{
  BLINKER_LOG("get button state: ", state);

  if (state == BLINKER_CMD_ON)
  {
    ac.on();
    ac.setMode(kCoolixCool);
    ac.setTemp(25);
    ac.send();
    Midea_power.icon("fal fa-power-off");
    Midea_power.color("#00FF00");
    Midea_power.text("开");
    Midea_power.print("on");
  }
  else if (state == BLINKER_CMD_OFF)
  {
    ac.off();
    ac.send();
    Midea_power.icon("fal fa-power-off");
    Midea_power.color("#FF0000");
    Midea_power.text("关");
    Midea_power.print("off");
  }
}

//电源开关
void slider1_callback(int32_t value)
{
  BLINKER_LOG("get slider value: ", value);
  nowtemp = value;
  NUM1.print(nowtemp);
  ac.setTemp(nowtemp);
  ac.send();
}

//风速心跳包
void heartbeat()
{
  switch (num_Fan)
  {
    case 1:
      Midea_setFan.text("静音");
      break;

    case 2:
      Midea_setFan.text("低速");
      break;

    case 3:
      Midea_setFan.text("中速");
      break;

    case 4:
      Midea_setFan.text("高速");
      break;

      case 5:
      Midea_setFan.text("自动");
      break;
  }
  Midea_setFan.print();
  NUM1.print(nowtemp);
}

//风速按钮
void Midea_setFan_callback(const String &state)
{
  if (state == BLINKER_CMD_BUTTON_TAP)
  {
    num_Fan++;
    if (num_Fan >= 6)
    {
      num_Fan = 1;
    }
    switch (num_Fan)
    {
      case 1:
        ac.setFan(kCoolixFanFixed);
        Midea_setFan.text("静音");
        break;

      case 2:
        ac.setFan(kCoolixFanMin);
        Midea_setFan.text("低速");
        break;

      case 3:
        ac.setFan(kCoolixFanMed);
        Midea_setFan.text("中速");
        break;

      case 4:
        ac.setFan(kCoolixFanMax);
        Midea_setFan.text("高速");
        break;

      case 5:
        ac.setFan(kCoolixFanAuto0);
        Midea_setFan.text("自动");
        break;

    }
    Midea_setFan.print();
    ac.send();
  }
}

//制冷模式
void Midea_cool_callback(const String &state)
{
  if (state == BLINKER_CMD_BUTTON_TAP)
  {
    ac.setMode(kCoolixCool);
    ac.send();
  }
}

//干燥模式
void Midea_dry_callback(const String &state)
{
  if (state == BLINKER_CMD_BUTTON_TAP)
  {
    ac.setMode(kCoolixDry);
    ac.send();
  }
}

//制热模式
void Midea_hot_callback(const String &state)
{
  if (state == BLINKER_CMD_BUTTON_TAP)
  {
    ac.setMode(kCoolixHeat);
    ac.send();
  }
}

//自动模式
void Midea_auto_callback(const String &state)
{
  if (state == BLINKER_CMD_BUTTON_TAP)
  {
    ac.setMode(kCoolixAuto);
    ac.send();
  }
}

格力空调

美的空调

网友A(2025-07-08):
这个是个好东西哦

网友B:
感谢分享!正好想在手机上控制我家几台品牌不同的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