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块P5全彩单元板,不知用什么控制卡?

楼主(2022-04-23):
看写着全彩,某一个宝问了很多家,都说控制卡不能用

网友A:
哈哈 你在2020年4月20号18点47分 找过我。看了你的图片,你这个应该是RGB三色的,这不是全彩的。
设计方案应该是 74HC138+电流放大做行扫描。然后是5020芯片做恒流(相当于两个恒流的74HC595芯片)。跟普通P10单色的驱动方式是类似的。而不是全彩那种高深灰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