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场效应管工作状态的一些疑惑

楼主(2022-04-23):
1.场效应管处于放大区是源极和漏极之间可以等效成一个电阻吗?电阻值怎么估算呢?
2.场效应管处于可变电阻区时,电阻阻值是如何调换的?
3.直接使用直流电流(恒流源)对场效应管供电如何判定场效应管的工作状态?是始终工作在可变电阻区吗?

网友A:
源极和漏极之间可以等效成一个电阻,只要改变GS间的电压值,就可以改变这个电阻值。

网友B:
场效应管是通过改变输入电压,利用电场 效应实现对输出电流的控制的,为电压控制器 件.它不吸收信号源,不消耗信号源功率,输 入电阻非常高.另外,场效应管还具有温度稳 定性好、噪声低、便于集成等优点

网友C:
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压控可变电阻器件。 输入电压为 VGS。

楼主:
整点儿干货,别整些百度的东西好吗?

网友D:
当栅极电太压升高时,DS极电阻变小。最小可以达到毫欧级。要多看看原理书哦。买几个MOS管回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