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制作一个app控制的消毒器呢?求思路

楼主(2022-04-23):
基于51单片机,用于柜子

网友A:
使用蓝牙还是微信小程序?

网友B:
设计基于具有WiFi连接的单片机的消毒机,并设计可以通过互联网连接到单片机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网友C:
建议学习一点AppInventor看看,比较简单,而且例程也不少,这是上位机;
单片机做一个状态机,就用通信模块接到串口,然后根据串口指令改变状态,或者定时,外部触发改变状态

网友D:
蓝牙连接esp8266控制喷洒消毒,手机端小程序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