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AD模块第四个模拟输入口是什么

楼主(2022-04-23):
如图所示,我知道前面三个分别是电位器,光敏电阻,热敏电阻模拟输入,那第四个AIN3是什么输入呢?为什么我接地就0V,什么都不接就会有个零点几伏的波动电压。目前我百度得到的资料,有人认为是噪音输入,这部分我测试过,噪音有时候会影响,但有时候无,所以不确定是不是噪音。还有人说是外部输入信号,可以自己接外部信号,若是外部输入但为什么他会有个起始零点几伏的波动电压呢?如果不是外部输入,那岂不是51无法自己接外部信号?比如正弦波。

网友A:
触摸屏的AD转换芯片

网友B:
下面有一个插座,接了AIN3,说明这个是系统给你预留出来,可以外接模拟设备的,比如你要接MQ-2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