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物芯片如何接入正负12电源?

楼主(2022-04-23):
  做实物需要分别接入正负12v电源接在芯片的引脚,但是不是很理解负电压的来源。
  1.找一个12v电池,把正负极直接接入引脚
  2.电路板增加一个DC005电源插座,原理图增加一个输入转正负12v的电路
  3.使用一些IC引脚引用负电压

网友A:
由12v电池升压至24v,用2个电解串联中间作0v,24v接串联电容各一端,形成正负12v。正负端0v要与电池0v隔离

网友B:
-下面具体给出您一个正负电源应用图,此电路包含了整流滤波和稳压部分,供您参考。

网友C:
找个中间带抽头的12伏变压器,抽头接地,另外两个端子整流出来的电压就是正12伏和负12伏的的电源,如果对12伏电源电压要求严,可以加稳压电路。

网友D:
买一个正负电压输出的直流电源。

网友E:
两个12V的电池组串联,把中间那点接地(做参考点),那么,上面就是+12V,下面就是-12V。用到正负双电源的一般是运放电路。

不差钱就上DC-DC模块直接出±12V。
差点钱就找个电荷泵芯片也能有正负双电源输出,就是电源翻转一下。带运放一般问题不大。

如果是新设计,应该采用rail-rail运放,也就是轨到轨运放,避免使用双电源。

不妨把你的需求贴出来,现在好多新的芯片比自己搭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