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电子钟设计的秒表特快,而且闹钟定时到了蜂鸣器一直开关不了

楼主(2022-04-23):
#include<reg51.h>                                                                                         //寄存器51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LE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极0-9字型码
unsigned char hour=12,min,sec;                                                                                                    //定义并初始化时间为12点整
unsigned char shi=8,fen,miao;                                                                                                    //定义并初始化闹钟为8点整
unsigned char moshi;                                                                                                    //0为闹钟模式,1为时钟模式

sbit key1=P3^0;                                                  //按钮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                          外部中断0输入
sbit key4=P3^3;                                                                                                    //                          外部中断1输入
sbit key5=P3^4;
sbit s=P1^0;                                                     //蜂鸣器

void keyscan();

void delay(uint x)                                                                                                 //定义延时函数:延时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x;i++);
         for(j=0;j<120;j++);
}

void display()                                                   //数码时钟管动态显示
{
         P2=0x7f;
         P0=LED[sec%10];
         delay(5);
         P2=0xbf;
         P0=LED[sec/10];
         delay(5);

         P2=0xdf;                                                                                                    //显示“-”
         P0=0x40;
         delay(5);

         P2=0xef;
         P0=LED[min%10];
         delay(5);
         P2=0xf7;
         P0=LED[min/10];
         delay(5);

         P2=0xfb;                                                                                                    //显示“-”
         P0=0x40;
         delay(5);

         P2=0xfd;
         P0=LED[hour%10];
         delay(5);
         P2=0xfe;
         P0=LED[hour/10];
         delay(5);
}

void dishow()                                                   //数码管闹钟动态显示
{
         P2=0x7f;
         P0=LED[miao%10];
         delay(5);
         P2=0xbf;
         P0=LED[miao/10];
         delay(5);

         P2=0xdf;                                                                                                    //显示“-”
         P0=0x40;
         delay(5);

         P2=0xef;
         P0=LED[fen%10];
         delay(5);
         P2=0xf7;
         P0=LED[fen/10];
         delay(5);

         P2=0xfb;                                                                                                    //显示“-”
         P0=0x40;
         delay(5);

         P2=0xfd;
         P0=LED[shi%10];
         delay(5);
         P2=0xfe;
         P0=LED[shi/10];
         delay(5);
}

void init_timer()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0x01;                                                                                                    //方式1
         TH0=0x77;
         TL0=0x01;
         EA=1;                                                                                                    //总中断允许
         ET0=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TR0=1;                                                                                                    //启动定时器T0
}

void Time1()                                               //时间累加函数
{
      sec++;                                                                                           //秒钟:sec
          if(sec==60)
          {
              sec=0;
                  min++;                                                                                   //分钟:min
          }
          if(min==60)
          {
              min=0;
                  hour++;                                                                                   //时钟:hour
          }
          if(hour==24)
          {
              hour=0;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T0中断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
      TMOD=0x01;                                           //寄存器模式:方式1
          TH0=0x77;
          TL0=0x01;
          num++;                                                                                           //计数5ms,num+1
          if(num==300)                                                                                   //num=300,增加1秒
          {
              sec++;                                                                                   //秒钟:sec
              num=0;
          }
          if(sec==60)
          {
              sec=0;
                  min++;                                                                                   //分钟:min
          }
          if(min==60)
          {
              min=0;
                  hour++;                                                                                   //时钟:hour
          }
          if(hour==24)
          {
              hour=0;
          }
}

void init_INT01()                                                                                        //外部中断初始化
{
     EA=1;                                                                                                    //总中断允许
         EX0=1;                                                                                                    //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
         EX1=1;                                                                                                    //允许外部中断1中断
         IT0=1;                                                                                                    //选择外部中断0为跳沿触发方式
         IT1=1;                                                                                                    //选择外部中断1为跳沿触发方式
}

void INT0_()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P3^2
{
     EX0=0;
         moshi=0;                                                                                                    //闹钟打开,进入闹钟设置模式
         EX0=1;
}

void INT1_()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1服务函数 : P3^3
{
         EX1=0;
     moshi=1;                                                                                                    //闹钟关闭        ,回归时钟状态
         EX1=1;
}

void compare()                                                                                                //时间比较函数:判断时间是否达到闹钟设定时间
{
     if(shi==hour&&fen==min)
         {
                s=0;
                        delay(9);
         }
}

void keyscan()                                                                                                  //按键判断
{
     static uchar key1_Temp=1;
         static uchar key2_Temp=1;
         static uchar key5_Temp=1;

         if(moshi==0)
     {
       dishow();
     }
     if(moshi==1)
     {
       display();
           compare();
     }

if(moshi==1)
{
     if(key1==0&&key1!=key1_Temp)                                                                                         //key1:秒的加
         {
              delay(10);
              if(key1==0&&key1!=key1_Temp)
                  {
                                          sec++;
                                      if(sec==60)
                                          {
                                               sec=0;
                                          }
                  }
         }
         if(key2==0&&key2!=key2_Temp)                                                                                         //key2:分的加
         {
              delay(10);
              if(key2==0&&key2!=key2_Temp)
                  {
                                      min++;
                                      if(min==60)
                                          {
                                               min=0;
                                          }
                  }
         }
          if(key5==0&&key5!=key5_Temp)                                                                                         //key5:时的加
         {
              delay(10);
              if(key5==0&&key5!=key5_Temp)
                  {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
if(moshi==0)
{
     if(key1==0&&key1!=key1_Temp)                                                                                         //key1:秒的加
         {
              delay(10);
              if(key1==0&&key1!=key1_Temp)
                  {
                                          miao++;
                                      if(miao==60)
                                          {
                                               miao=0;
                                          }
                  }
         }
         if(key2==0&&key2!=key2_Temp)                                                                                         //key2:分的加
         {
              delay(10);
              if(key2==0&&key2!=key2_Temp)
                  {
                                      fen++;
                                      if(fen==60)
                                          {
                                               fen=0;
                                          }
                  }
         }
          if(key5==0&&key5!=key5_Temp)                                                                                         //key5:时的加
         {
              delay(10);
              if(key5==0&&key5!=key5_Temp)
                  {
                                      shi++;
                                      if(shi==24)
                                          {
                                               shi=0;
                                          }
                  }
         }
}
         key1_Temp=key1;                                                                                //赋值
         key2_Temp=key2;
         key5_Temp=key5;
}

void main()
{
      init_timer();                                                                                             //定时器初始化
          init_INT01();                                                                                             //外部中断初始化
          while(1)
          {
                   keyscan();                                                                                     //按键判断
                   Time1();                                                                                                 //时间累加函数
                   delay(1);
          }
}

网友A:
蜂鳴器受定時器影響,數碼管顯示的快慢受定時器設定值影響

网友B:
你的仿真图和程序不是一回事。

网友C:
void compare()                                                                                                //时间比较函数:判断时间是否达到闹钟设定时间
{
     if(shi==hour&&fen==min)
         {
                s=0;
                        delay(9);
         }
}
这里开后,就没有关闭,所以肯定响了后就不会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id compare()                                                                                       ...

哦对,这下可以关了,谢谢,我还想问一下为什么秒动的很快,十个十个的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蜂鳴器受定時器影響,數碼管顯示的快慢受定時器設定值影響

定时器初值我改了好几个还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D(2024-12-16):
刚才调试了一下 ,特快的原因是时间累加函数放在while里面了,把它去掉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