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电压给单片机供电包含一个备用电源?

楼主(2022-04-23):
是要做一个基于单片机的火灾报警器,师傅说是要用220v供电,但是好像单片机只支持几伏的。备用电源是在停电时,备用电源起供电作用!!
大概思路是什么样子的呢(纯纯菜鸡 求大神指导一二!谢谢大佬们)

网友A:
电源可以使用手机充电器加锂电池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B:
富满电子 很多电源降压控制芯片 自己做开关电源就是了

网友C:
備用電源只在停電狀態下使用,平時市電給單片機和備用電源中的蓄電池充電待機,停電後自動轉換為蓄電池給單片機供電。這個轉換電路可以是繼電器、晶體管等之類元器件組成

网友D:
想要安全就用变压器降压 ;缺点是笨重沉重;优点是安全稳定
想要省成本就用RC降压电路;外面的便宜货小电器很多都是这种;比如充电灭蚊拍,小夜灯等等;缺点是不稳定;优点是便宜

还有一种 介于以上两者中间;那就是开关电源; 现在的手机充电器不都是开关电源吗 输出也是5V 刚好单片机能用; 随便捡一个就能用! 简单便宜高效 也安全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備用電源只在停電狀態下使用,平時市電給單片機和備用電源中的蓄電池充電待機,停電後自動轉換為蓄電池給單 ...

好的我去研究研究 谢谢

网友E:
不间断电源连接到 220 伏电源,其备用电池由交流电源充电。 当 220 伏市电中断时,UPS 可以继续为其连接的系统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