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8x8点阵如何实现上下左右移动显示汉字?求指导

楼主(2022-04-23):
(无正文)

网友A:
左右滚动其实很简单的,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移除移入就可以了,上下滚动就比较复杂一些了,需要裁字节也就是将一个字符的字节和另一个字符的字节裁减和合并。

网友B:
首先要理解显示的原理,如视觉暂留,然后根据想实现的效果(上下左右),进行取模(ABCD等),对照进行算法设计或者参考已经有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