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什么样的STM32单片机型号?

楼主(2022-04-23):
我是刚学STM32单片机,从某一个宝上看到10-20多米的STM32单片机最小系统板,想买一块,

视频教程中用的是STM32F103C8T8,这块最小系统板要20多米,但是有一块STM32F103C6T8 只卖10多块,

用这块板子,能跟着学吗?

看参数说明,只是内存小一点吧?(嘻嘻,就是想省点钱)

不太清楚,请大家帮忙拿个主意。

网友A:
可以啊,但是应该是基本的程序烧录已经运行,需要实现一些应用,还要外围电路,建议不要在意多少钱,既然学了,就投资自己越多,学的可能性越大。

网友B:
目前学习STM32单片机,选择G系列的较好,买一个简单的IO口都引出的板子,想要控制什么自己搞,这样,即学习了单片机,也复习了电子电路知识。成本也不高。

网友C:
只要是STM32F103的,内核基本就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在SRAM,GPIO,引脚映射......等外设上不同
原则上来说.最好是教程上用的是什么,你就用什么
但如果你有一定的编程基础,不用也没有关系
我买的书上用的是STM32F103ZET6
我用的是STM32F103RCT6,也是一样的学
对于学习板,基本是自己画,然后打样,像玩一样的去学习,估计才有动力

网友D:
某一个宝问题货还是挺多的,我同事有一次看到F1的板子才二十几,贪便宜买了十几块,后来用的时候才发现芯片是防的芯片,外观看上去跟通常用的系统板一模一样

网友E:
某一个宝问题货还是挺多的,,价格便宜的都是国产山寨的,不好使。

网友F:
可以的,c6t6就是flash小了点,一般没啥影响,c6t6和c8t6完全兼容,其实和更大的CBT6也是一样的,就是flash大小的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同事有一次看到F1的板子才二十几,贪便宜买了十几块,后来用的时候才发现芯片是 ...

ST有官方店的,有的还是原产地发货的,加税后的价格就有点接受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