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计算器Proteus仿真图与单片机代码

楼主:
计算器,最大数65536,加减乘除用,a,b,c,d表示

#include <REGX51.H>
unsigned char a[]={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unsigned char b[]={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 ;
unsigned char d[]={~0x21,~0x12,~0x22,~0x42,~0x14,~0x24,~0x44,~0x18,~0x28,~0x48};
unsigned char e[]={~0x01,~0x02,~0x04,~0x08,~0x81};
unsigned char c[8];
unsigned int i,j,k,l,n,nm,ny;
unsigned int y1,y2,y3,y4,y5,y6,y7,y8;
unsigned int x,x1,x2;
unsigned int q;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x--;
}
void shuguan(unsigned int m)
{
        P0=0xff;
        switch(j)
        {
                case 0 :P2=b[j];if(m>=10000000)P0=a[m/10000000%10];else P0=0xff;break;
                case 1:P2=b[j];if(m>=1000000)P0=a[m/1000000%10];else P0=0xff;break;
                case 2:P2=b[j];if(m>=100000)P0=a[m/100000%10];else P0=0xff;break;
                case 3:P2=b[j];if(m>=10000)P0=a[m/10000%10];else P0=0xff;break;
                case 4:P2=b[j];if(m>=1000)P0=a[m/1000%10];else P0=0xff;break;
                case 5:P2=b[j];if(m>=100)P0=a[m/100%10];else P0=0xff;break;
                case 6:P2=b[j];if(m>=10)P0=a[m/10%10];else P0=0xff;break;
                case 7:P2=b[j];if(x2==0)P0=a[m%10];if(x2==1)P0=0x88;if(x2==2)P0=0x83;if(x2==3)P0=0xc6;if(x2==4)P0=0xa1;break;
        }
        j++;if(j==8)j=0;
        delay(300);
}
void anj()
{
        for(i=0;i<4;i++)
        {
                P1=e[i];
                if(P1!=e[i])
                {
                   y2=i          ;
                for(nm=0;nm<10;nm++)
                        {
                                if(P1==d[nm])
                                 {
                                         ny=nm;
                                        y1=1;
                                }
                        }
                        if(P1==e[4])          //~0x81,不可以,???
                        {
                                y3=1;
                        }

                        if(P1==~0x41)
                        {
                                y4=1  ;
                        }
                        if(P1==(0xff-0x82))
                        {
                                y5=1;
                        }
                        if(P1==(0xff-0x84))
                        {
                                y6=1;
                        }
                        if(P1==(0xff-0x88))
                        {
                                y7=1;
                        }
                        if(P1==(0xff-0x11))
                        {
                                y8=1;
                        }
                }
                if(i==y2)
                {
                        if(P1==e[i]&&y1==1)
                        {
                                x=x*10+ny;
                                x2=0;
                                y1=0;
                        }
                                  if(P1==e[i]&&y3==1)
                        {
                                  if(q==0)x1=x;
                                 if(q==1)x1=x1+x;if(q==2)x1=x1-x;if(q==3)x1=x1*x;if(q==4)x1=x1/x;
                                 q=1;
                                 x2=1;
                                 x=0;
                                 y3=0;
                        }
                                if(P1==e[i]&&y6==1)
                        {
                                  if(q==0)x1=x;
                                 if(q==1)x1=x1+x;if(q==2)x1=x1-x;if(q==3)x1=x1*x;if(q==4)x1=x1/x;
                                 q=3;
                                 x2=3;
                                 x=0;
                                 y6=0;

                        }
                                        if(P1==e[i]&&y7==1)
                        {
                                  if(q==0)x1=x;
                                 if(q==1)x1=x1+x;if(q==2)x1=x1-x;if(q==3)x1=x1*x;if(q==4)x1=x1/x;
                                 q=4;
                                 x2=4;
                                 x=0;
                                 y7=0;

                        }
                                if(P1==e[i]&&y5==1)
                        {
                                  if(q==0)x1=x;
                                 if(q==1)x1=x1+x;if(q==2)x1=x1-x;if(q==3)x1=x1*x;if(q==4)x1=x1/x;
                                 q=2;
                                 x2=2;
                                 x=0;
                                 y5=0;
                        }
                                  if(P1==e[i]&&y4==1)
                        {
                                                 if(q==0)x1=x;
                                        if(q==1)x1=x1+x;if(q==2)x1=x1-x;if(q==3)x1=x1*x;if(q==4)x1=x1/x;
                                        q=0;
                                        if(q==0)x=x1;
                                        x2=0;
                                        y4=0;
                        }
                        if(P1==e[i]&&y8==1)
                        {
                                        x=0;
                                        x1=0;
                                        x2=0;
                                        y8=0;
                        }
                }

        }
}
void main()
{
        x=0;
        while(1)
        {
        shuguan(x);
          anj();
        }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计算器

网友A(2022-05-01):
左下角是清零的,可以连续加减乘除,不过是按顺序计算的,可以加一个变量来扩充数据范围

网友A:
我也是新手,大佬多指点指点

网友B(2022-10-07):
为啥这个代码我的蜂鸣器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