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小白,望大师解惑 想制作无线收发模块控制照明灯

楼主(2022-04-23):
有一个朋友想自己做一个无线收发模块控制照明灯,室外无线接收模块需要把天线引到塑料壳的外边,为了美观就把天线在PCB板上走线加长,并引到了DB9的端子外壳上,再通过DB9端子的另一端外壳引线到了塑料壳外边,还有就是DB9端子上还有485通讯,朋友问这样行不行,我总感觉这样不对,但又解释不了,望哪位大佬可以给解惑一下,还有就是这种情况能给个正解。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的问题是:射频信号是否会影响485通讯吗?

如果是,那么答案是:几乎无影响。因为你的模块功率很小,频率应该是2.4GHz的模块,这种模块功率很小,通过空间耦合,很难影响到485信号。

网友B:
天线部分不能随意接线,由于频率太高,要保证传输效果,使用的是50欧特征阻抗的同轴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