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小车停车抱闸仿真怎么实现?求指导

楼主(2022-04-23):
求指导

网友A:
这个想法是模拟一个直流电机,它在制动停止时从电动机模式变为发电机模式。

网友B:
用一个开关代替就行了

网友C:
电机抱闸是把电机两端短路。你想想你的电路,允许把电机短路吗?
还是用模块吧。比如L298N,或者其它的。
建议还是别研究仿真了。把小车放地上跑多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