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300*100/240 可以显示 300*1000/240无法显示 求助

楼主(2022-04-23):
300*100/240 可以显示 125
300*1000/240无法显示 显示乱码

用的int来定义的变量

有大神么 帮帮忙~~

网友A:
int 的划分根据系统,会有不同,  我觉得,你这里的int 应该是16位的, 所以 300*100 的时候是 30000 在范围内, 300*1000的时候300000 溢出了, 建议,要每改成 300*100/24  要么把类型改成 long 确保是32位。

网友B:
楼上的就是正确答案,之前已碰到同样问题了,一个师傅指点一下,改了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 的划分根据系统,会有不同,  我觉得,你这里的int 应该是16位的, 所以 300*100 的时候是 30000 在范围内 ...

改为了long 还是不行 ,改为long后还是计算*100可以计算 *1000不可以 求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为了long 还是不行 ,改为long后还是计算*100可以计算 *1000不可以 求助~~

强制转换数据类型
t3=(long)interData[0]*1000/interData[1];

网友D:
试试300L*1000L/240L

我没有C51编译器,只能你自己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为了long 还是不行 ,改为long后还是计算*100可以计算 *1000不可以 求助~~

你用的什么编译器,keil2的话常量要加L后缀,keil4,keil5不用,其他编译器,看相关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