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读取温度会漂移,怎样读取稳定温度数值呢?请多多指教

楼主(2022-04-23):
void InitADC()
{
        P1ASF =0x01;  //0x01打开P1.0
        ADC_RES=0;
        ADC_RESL=0;
        ADC_CONTR =ADC_POWER|ADC_speed_LL;   // 1)ON Power; 2)speed 90 3)ADC in P1.0
        usdelay();
}
uint GetADCResult(uchar ch)          //采集温度
{  uint value;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_LL|ch|ADC_START; //配置ADC,设置转换通道,启动转换
    _nop_();                        //等待设置ADC_POWER完毕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读取转换完毕标志位ADC_FLAG
    ADC_CONTR &=~ADC_FLAG;         //清除ADC_FLAG标志位
     value =ADC_RES<<2|ADC_RESL; //读取10位转换结果保存到value
     return value;                  //返回ADC转换结果10位
}
void Get_Temp(void)         //读NTC查表
{
uint num=0;
uchar i;
        num=GetADCResult(0);
        num=num*4.8;    //变成mv 最大值1024 。1024*4.8=4915mv,如果增加精度可以使用浮点计算
        for(i=0;i<101;i++)         //判断采集电压值大于或者等于表格电压时,停下来并记录当前i值
           {
            if(num >= NTCcode[ i])
               {
                       TMP=i;
                              break;    //检测到即跳出循环,否则继续循环
                }
             }
                        disp[4]=TMP/100;        //温度百位
                        disp[5]=TMP%100/10; //温度十位
                        disp[6]=TMP%10;            //温度个位
}

网友A:
用简单的平均滤波,1ms采样1次,20次平均,消除环境工频干扰。
void Get_Temp(void)         //读NTC查表
{
        static uint num=0;
        static uchar count=0;
        uchar i;
        num+=GetADCResult(0);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num=(num*48+5)/20;    //变成mv 最大值1024 。1024*4.8=4915mv,如果增加精度可以使用浮点计算
                for(i=0;i<101;i++)         //判断采集电压值大于或者等于表格电压时,停下来并记录当前i值
                {
                        if(num >= NTCcode[ i])
                        {
                                TMP=i;
                                break;    //检测到即跳出循环,否则继续循环
                        }
                }
                num=0;
                disp[4]=TMP/100;        //温度百位
                disp[5]=TMP%100/10; //温度十位
                disp[6]=TMP%10;            //温度个位
        }
}

网友B:
http://www.51hei.com/bbs/dpj-213898-1.html  去这里下载,里面代码有NTC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简单的平均滤波,1ms采样1次,20次平均,消除环境工频干扰。

多谢指教,请问 num=(num*48+5)/20;中加5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请问 num=(num*48+5)/20;中加5是什么意思呢?

你的原计算公式 num=num*4.8;
改后的计算公式 num=(num*4.8*10+5)/10/20; //乘10加5是为了小数四舍五入,不过在这里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化简的计算公式 num=(num*48+5)/200;//回复中少了个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