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RTX-51TINY多任务操作系统工程模板

楼主(2022-04-23):
>51单片机多任务系统的工程模板<

RTX51-Tiny是一种实时操作系统(RTOS),可以用它来建立多个任务同时执行的程序。

最大任务数
16
最大活动任务
16
代码空间需求
900字节最大
数据空间需求
7字节
栈空间需求
3字节/任务
外部RAM需求
0字节
定时器
0
系统时钟因子
1000~65535
中断等待
20个周期或更少
上下文切换时间
100~700个周期

#include "main.h"

int flag = 0;   //LED标志位

/*--------------------------------------------------------------------------------------------
    初始任务
--------------------------------------------------------------------------------------------*/
void task_create(void) _task_ 0
{
    UGL_Delay(0);       //延时没有用(防止编译器警告)

        os_create_task(1);  //创建任务1
        os_create_task(2);  //创建任务2
        os_delete_task(0);  //删除任务0
}

/*--------------------------------------------------------------------------------------------
    LED任务
--------------------------------------------------------------------------------------------*/
void task_led(void) _task_ 1
{
  while(233)
  {
    if(flag)
    {
        os_wait2(K_IVL,50); //系统延时50个Tick
        LED = ~LED;
    }
    else
    {
        LED = 1;
    }
  }
}

/*--------------------------------------------------------------------------------------------
    按键任务
--------------------------------------------------------------------------------------------*/
void task_switch(void) _task_ 2
{
    while(233)
    {
        if(!S2) //下降沿生效
        {
            while(!S2);
            flag = 1;
        }
        if(!S3) //下降沿生效
        {
            while(!S3);
            flag = 0;
        }
        os_wait2(K_IVL,1);  //系统延时1个Tick
    }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
最近也想试试这个系统 但是一直没搞懂系统tick 数值怎么配置

网友B:
有谁试用过,谈谈感受

网友C:
使用很简单啊   研究下就会了    一般任务都能胜任

网友D(2022-09-04):
研究下就会了    一般任务都能胜任

网友C:
简单的系统    用起来很简单   就是切换任务时间周期长

网友E(2022-11-04):
研究一下 看看8位单片机能不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