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KEIL5源代码中显示黄色的指示箭头,而不是只指向汇编

楼主(2022-04-24):
在调试的时候,单步运行,黄色的指示箭头只指向汇编,而不指向源文件,怎么让其指向源文件

网友A:
debug的时候点击一下源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B:
仿真的时候在断点处才能显示黄色箭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bug的时候点击一下源文件就可以了

还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的时候在断点处才能显示黄色箭头。

也就是说要找到断点处?

网友C:
设置断点在源文件main函数的开头,然后全速运行,就会停到main函数开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