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头文件无法加入

楼主(2022-04-24):
main函数下为什么没有reg.51、lcd1602等我加入的四个头文件啊

网友A:
编译通过才会加,编译不通过,就不会加了。

网友B:
前两个是库函数,一般放在:\keil\c51\INC文件夹下,用<>号;后两个是用户函数,也就是你自己编写的函数,如果你把它们放在项目文件夹下就用“”号,不能用<>号,并且编译成功后才能出现在main函数下。

网友C:
reg51.h没有的话可以用下载器软件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通过才会加,编译不通过,就不会加了。

好的,谢谢您。我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两个是库函数,一般放在:\keil\c51\INC文件夹下,用号;后两个是用户函数,也就是你自己编写的函数,如果 ...

嗷嗷,谢谢您,我再改一改试试

网友D:
用户定义的函数用“ ”号,库函数用<>,并且用户函数要和mian文件放一个目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