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控直流电源仿真程序设计 DAC0832+74LS138+uA741+LM317 汇编语言

楼主:
说明:本电路是一个数控稳压电源,输出电压+1.5~+12V
           按动输出电压增加按钮可以使输出电压升高;按动输出电压减小按钮可以使输出电压降低。按住按键不松手可以快速调整输出电压。

DAC        EQU        8000H                ;DAC0832的地址
VOL        EQU        30H                ;存储输出电压值
MAX        EQU        229                ;输出电压最大值
MIN        EQU        5                ;输出电压最小值
CHANGE        EQU        1                ;输出电压增量
        ORG        0H
        LJMP        START
        ORG        3H
        LJMP        DOWN
        ORG        13H
        LJMP        UP
;===============================================================
;主程序
;===============================================================
        ORG        30H
START:        MOV        SP,#60H
        SETB        EX0
        SETB        EX1
        SETB        IT0
        SETB        IT1
        SETB        EA
        MOV        VOL,#MIN        ;输出电压最小值
        MOV        DPTR,#DAC
        MOV        A,VOL
        MOVX        @DPTR,A                ;输出最低电压
        SJMP        $
;================================================================
;外部中断1中断服务程序
;实现每次按键输出电压增加19.6*2.4=47.04mV
;按住键不松手则输出电压快速增加,每次循环(约514ms)增加19.6*5*2.4=235.2mV
;================================================================
UP:        PUSH        PSW
        PUSH        ACC
        MOV        A,VOL
        ADD        A,#CHANGE        ;输出增加1个字
UP4:        MOV        VOL,A
        CJNE        A,#MAX,UP1
        SJMP        UP2
UP1:        JC        UP2
        MOV        VOL,#MAX        ;输出最大电压值
UP2:        MOV        A,VOL
        MOVX        @DPTR,A                ;改变D/A输出电压
        LCALL        DELAY
        SETB        P3.3
        JB        P3.3,UP3        ;按键松开则退出;否则快加。
        MOV        A,VOL
        ADD        A,#5                ;输出每次增加5个字
        SJMP        UP4
UP3:        POP        ACC
        POP        PSW
        RETI
;================================================================
;外部中断0中断服务程序
;实现每次按键输出电压减少19.6*2.4=47.04mV
;按住键不松手则输出电压快速减少,每次循环(约514ms)减少19.6*5*2.4=235.2mV
;================================================================
DOWN:        PUSH        PSW
        PUSH        ACC
        SETB        RS0
        MOV        A,VOL
        CLR        C
        SUBB        A,#CHANGE        ;输出减小1个字
DOWN4:        MOV        VOL,A
        CJNE        A,#MIN,DOWN1
        SJMP        DOWN2
DOWN1:        JNC        DOWN2
        MOV        VOL,#MIN        ;输出最小电压值
DOWN2:        MOV        A,VOL
        MOVX        @DPTR,A                ;改变D/A输出电压
        LCALL        DELAY
        SETB        P3.2
        JB        P3.2,DOWN3        ;按键松开则退出;否则快减。
        CLR        C
        MOV        A,VOL
        SUBB        A,#5                ;输出每次减少5个字
        SJMP        DOWN4
DOWN3:        POP        ACC
        POP        PSW
        RETI
;============================================================
;延时子程序
;对于12MHz晶振,延时时间大约514ms
;============================================================
DELAY:        MOV        R5,#2
D2:        MOV        R6,#0
D1:        MOV        R7,#0
        DJNZ        R7,$
        DJNZ        R6,D1
        DJNZ        R5,D2
        RET
        END

代码都在上面了

下面是Proteus仿真下载:

网友A(2022-04-25):
这个不错,先记录,有需要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