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模块肚子里的银丝

楼主(2022-04-24):
功率模块肚子里的样子

网友A(2023-02-09):
你想多了    那不是银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想多了    那不是银子

说不定是哦,看啥板 不过功率模块如果电流大合金线承受不住只能用金  银线

网友C:
一般都是铝的

网友D(2023-03-24):
是铝丝,可以试一下,根本不上锡

网友E(2023-10-22):
好的是银丝;差点是铜镀银,再就是无氧铜,至于铝丝,用于这种场合,真没听说过;
还有合金丝,不过用的极少,销售时候就明说合金丝的质保期很短,切一般不提倡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