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享STM32f103c8t6加上AD7705的原理图

楼主:
向各位大佬求助求助!!!
做的是STM32f103c8t6加上AD7705的高精度数据采集系统,采集的是0-5V的直流电压,精度要做到小数点后5位,实在搞不出来,请求大佬们帮帮忙!

网友A(2022-04-24):
这是AD7715的连接方式和AD7705差不多,超过4.096V可以采用电阻分压的方式采集电压

STM32

STM32

基准电压

基准电压

AD7715

AD771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AD7715的连接方式和AD7705差不多,超过4.096V可以采用电阻分压的方式采集电压

谢谢大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