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IDE突然无法使用了 报错Failed to properly connect to PICkit 3

楼主(2022-04-24):
    MPLAB IDE (V8.92)以前一直用着没有问题,配合PICKIT3,今天突然报错无法使用了,主要症状是无法和PICKIT3建立连接,如下图。首先怀疑是PICKIT3坏了,可是用PICkit 3 v3.10软件,PICKIT3完全可以正常使用。又怀疑是软件问题,可是软件以前一直可以正常使用,而且
重装软件后问题依然存在。求高手指导是哪里出了问题。PIC的软件感觉真心不好用,界面复杂不说,版本众多,还特别娇气。
Failed to properly connect to PICkit 3

网友A:
我之前用的也是有这样的,但没有找到原因
换一个版本就可以,PICKIT也没有坏,就单纯的不行而已,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现在用的是MPLAB X IDE3.05,有中文界面,看得比较习惯
PIC的的东西,不管是单片机还是软件,用起来确实是真的让人头痛,要不是工作需要,都不想看一眼
还是STC玩得爽呀,随便折腾

网友B:
用MPLAB X IDE 6.0

网友C:
无法通讯应该是驱动程序或 PICkit 板,数据线之间有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指导。需要说明的是,之前一直是正常使用的,所以不存在 MPLAB IDE (V8.92)版本老旧无法使用的可能。在同一台电脑上,用另一款软件PICKIT v3.10 ,可以正常烧录程序,所以也不太会是硬件或驱动程序的问题。头大,昨天换了另一台电脑重装了软件,依旧是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指导。需要说明的是,之前一直是正常使用的,所以不存在 MPLAB IDE (V8.92)版本老旧无法使 ...

有时候是真找不到问题的,用排除法是没有用的
我之前是连电脑都重装了,也还是不行,但用公司的电脑就行
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安装了MPLAB X IDE3.05,然后就可以
如果不是公司在用,你可以试一下MPLAB X IDE3.05,这个比MPLAB  IDE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