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精度较高的步进电机推荐 45度实在是太大了,想用9度18度这种?

楼主(2022-04-24):
采用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利用proteus仿真,有没有可以仿真精度又比较高的步进电机推荐。45度实在是太大了。想用9度18度这种。

网友A:
步进电机参数设定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参数设定下就可以了

好的,十分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参数设定下就可以了

这个是改完之后就不是四相八拍了吧!那我后面编写程序的时候它的那八个脉冲组(0x02,0x06,0x04,0x0c,0x08,0x09,0x01,0x03)还能对应上吗?如果对应不上我应该怎么修改

网友A:
步距角是硬件问题,节拍是相有关,简单的说,脉冲数组还是可以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