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一个项目用到了数码管、三脚电感、三脚电容

楼主(2022-04-24):
1.数码管共阳用的多还是共阴用的多?

2.三脚电感和两脚电感的区别

3.三脚电容和两脚电容的区别

网友A:
数码管一般共阳用的比较多。单片机的拉高能力有限,需要考虑电流功耗问题。比如一个引脚输出需要20毫安,8个引脚就是160毫安了。再有其它的引脚也需要拉高的时候,单片机整体电流是不是太高了。
拉低不会影响整个芯片的工作电流。

网友B:
试水一下:
1.数码管共阳用的多还是共阴用的多?
答:和男女比例差不多
2.三脚电感和两脚电感的区别
答:前者三脚后者两脚
3.三脚电容和两脚电容的区别
答:前者三脚后者两脚

网友C:
1.数码管共阳用的多还是共阴用的多?
答:建议某一个宝上统计一下。
2.三脚电感和两脚电感的区别
答:看电感的手册,比如是双电感,又比如多个屏蔽脚。
3.三脚电容和两脚电容的区别
答:看电容的手册,比如是双电容,又比如多个屏蔽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一般共阳用的比较多。单片机的拉高能力有限,需要考虑电流功耗问题。比如一个引脚输出需要20毫安,8 ...

你这个还真和卖数码管驱动芯片的相反,他们的应用电路是共阴极的要多些   而且驱动也更方便

网友D:
单片机直接驱动数码管,一般用共阴,用三极管驱动公共极,多用共阳。这两种都是尽可能达到最高亮度,不在乎亮度的话用啥都随意。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还真和卖数码管驱动芯片的相反,他们的应用电路是共阴极的要多些   而且驱动也更方便

数码管驱动芯片,大多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规格,当时的单片机特点就是io多,拉电流弱,灌电流强,符合io直接驱动共阴数码管的条件,考虑到使用习惯问题,数码管驱动芯片多设计成共阴驱动,但实际上你关注tm系列产品,你会发现大多8x8的产品,都是共阴共阳都能驱动。可见,就数码管本身而言,市场上分步基本还是比较平均的。

网友E:
单片机直接用I/O口驱动肯定是共阳的好使,至于其它的驱动方式,得看具体的,阴阳的都有

网友F:
1单片机用共阴多一点,总量差不多
2三脚电容也可能是两个等容电容共一个公共脚
3没接触过

网友F:
2和3反了

网友G:
1.数码管共阳用的多还是共阴用的
没有大数据参考谁都无法判断,使用者通常是根据实际电路需要或设计习惯选用。

2.三脚电感和两脚电感的区别
三脚电感通常有滤波电感或升压电感,滤波电感通常与电容构成“T”型滤波器。升压电感通常用于压电讯响器和超声波雾化器。

3.三脚电容和两脚电容的区别
三脚电容其本身就是“T”型滤波器,其电容一端的两脚分别穿过磁芯。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一般共阳用的比较多。单片机的拉高能力有限,需要考虑电流功耗问题。比如一个引脚输出需要20毫安,8 ...

说反了吧,共阳数码管用三极管,共阴数码管可以省三极管,大多数单片机的IO口输出电流小,灌电流大,所以要用共阴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一般共阳用的比较多。单片机的拉高能力有限,需要考虑电流功耗问题。比如一个引脚输出需要20毫安,8 ...

很多数码管驱动芯片用的是共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码管驱动芯片,大多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规格,当时的单片机特点就是io多,拉电流弱,灌电流强,符合io直 ...

兄弟你这学得很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数码管共阳用的多还是共阴用的
没有大数据参考谁都无法判断,使用者通常是根据实际电路需要或设计习惯选 ...

2脚电感不是也可以升压吗

网友I:
共阳数码管和共阴数码管差不多一半一半,个人喜欢用共阳的。
三脚电感和三脚电容之前有幸了解过,这里推荐两篇文章:
三脚电感:https://zhuanlan.zhihu.com/p/378563026
三脚电容:https://wenwen.sogou.com/z/q848101106.htm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共阳数码管和共阴数码管差不多一半一半,个人喜欢用共阳的。
三脚电感和三脚电容之前有幸了解过,这里推荐 ...

谢谢   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