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只亮不显示 求大佬帮帮忙 附程序

楼主:
#include <STC12C5A60S2.H>

sbit EN=P2^0;    //定义LCD使能信号端
sbit RW=P2^1;    //定义LCD读/写选择端
sbit RS=P2^2;    //定义LCD数据/命令选择端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z);//声明延时毫秒函数
void LCD1602_Init();                                       //声明LCD初始化函数
void check();                                              //声明测忙函数
void LCD1602_Write_com(uchar com);                         //声明LCD确定显示位置函数
void LCD1602_Write_dat(uchar dat);                         //声明LCD确定显示内容函数

void main()
{
        LCD1602_Init();
         while(1)
        {
                LCD1602_Write_com(0x80);
                LCD1602_Write_dat(0x34);
                }
}
/**********LCD1602初始化函数**********/
void LCD1602_Init()
{
        LCD1602_Write_com(0x38); //设置显示模式:两行字符,5*7点阵字符体,8位数据接口
        LCD1602_Write_com(0x08); //画面开
        LCD1602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1602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光标关
        LCD1602_Write_com(0x06); //操作数据后地址+1,禁止光标移动
}

/**********测忙函数**********/
void check()
{
        uchar busy;
        P0=0xff;
        RS=0;
        RW=1;
        do
        {
                EN=1;
                busy=P0;
                EN=0;
        }while(busy&0x80);
}

/**********LCD1602确定显示位置函数**********/
void LCD1602_Write_com(uchar com)
{
        check();  //检测LCD是否为忙碌状态,1为繁忙,0为空闲
        RS=0;
        RW=0;
        P0=com;
        delay_ms(10);
        EN=1;
        delay_ms(1);
        EN=0;
}

/**********LCD1602确定显示内容函数**********/
void LCD1602_Write_dat(uchar dat)
{
        check();  //检测LCD是否为忙碌状态
        RS=1;
        RW=0;
        P0=dat;
        delay_ms(10);
        EN=1;
        delay_ms(1);
        EN=0;
}
/**********延时毫秒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0;x<z;x++)
                for(y=0;y<200;y++);
}

网友A(2022-04-24):
LCD1602液晶最新资料 说明了具体的时间要求 http://www.51hei.com/bbs/dpj-205768-1.html

网友B:
仿真图中的对比库电位器接法并不对,实物中需调节到合适才能清晰显示。89C 和 12C 还是有些许区别

网友C:
可能是线接错,时序(延时)不当。
本坛内有现成的DEMO随便找个MPU相当的下载试用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线接错,时序(延时)不当。
本坛内有现成的DEMO随便找个MPU相当的下载试用就好。

延时我调了的,1-1000ms快试完了都不行。

网友E:
对比度调好了没有?图中的对比度电位器接错了。
应该是这么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线接错,时序(延时)不当。
本坛内有现成的DEMO随便找个MPU相当的下载试用就好。

延时从1-1000ms快试完了都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对比度调好了没有?图中的对比度电位器接错了。
应该是这么接↓↓↓↓↓↓↓↓↓

我感觉也是电位器接错了

网友F:
如图可以参考一下,还有一个文件里面有程序

1

1

温度传感器 光敏.zip

2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如图可以参考一下,还有一个文件里面有程序

找到问题了,VO接错了,那个接地把电位器拔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