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款51单片机设计带多个传感器的

楼主(2022-04-24):
如题,有没有一款51单片机设计带多个传感器的

网友A:
多是多少个呢?
多少个传感器有的取决于通讯方式吧。比如I2C有地址限制。比如18B20一根总线可以接一串传感器。
还是我没明白你的问题,你是想要一个例程?

网友B:
如下:
1、基于单片机的蔬菜大棚控制系统
可包含:温度湿度传感器、二氧化碳浓度传感器、光照强度传感器、土壤湿度传感器等。
2、基于单片机的实验室环境监测系统
可包含:温度湿度传感器、烟雾传感器、火焰传感器、CO传感器等等。
3、基于单片机的工地环境监测系统
可包含:温湿度传感器、粉尘传感器、pm2.5传感器、风向传感器等等。

网友C:
这个真没有,不信你看书

网友D:
这个话问的太弱了。还100个也可以啊。

网友E:
可以买无数个传感器,想用啥用啥,只要单片机能支持

网友F:
最早期的被动式人体热释远红外报警器,一个主机能接N个探头,N>>100

网友G:
单片机只提供ADC,传感器信号要处理后才能发给单片机的。

网友H:
这种单片机一般没有,需要自己封装

网友I:
你是想问51单片机自带多个传感器还是可以采集多个传感器的值?
首先一般很少有单片机会集成太多传感器,大多是使用ADC采集外部传感器的电压电流等。
其次是我记得大多数51单片机是没有ADC的就是没办法用单片机直接采集传感器数据,需要外挂ADC专换芯片,stc15的基本上都有adc采集了。
最后,关于多个采集值,使用自带ADC的单片机,那就是一个引脚就可以采集一个传感器的值。使用外挂ADC芯片采集那就要看外挂芯片的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