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SWD接线问题

楼主(2022-04-24):
SWD一般要接四根线。我看STM32f103单片机最小系统板,有一根接VDD。我现在画PCB,有板载电源。好奇,在开发板有电源的情况下,SWD的VDD,还需要接吗?我查百度,有的说不用,有的说要接,用处是检测目标板电压用。现在我就是疑惑,我到底要不要用SWD的VDD?如果用的话,我把VDD接到的板载的3.3V电源上,对吗?

网友A:
如果仿真器自带供电,那么VDD是不需要接的。

网友B:
A与B进行串行通讯。
A首先自己要能正常工作,它就必须有自己的工作电源。如果你认为它已经有了就不要加。
同理:B也一样。
要不要接,取决于是否已经有了。
是不是接3.3V?
假设A通讯系统电源是3.3V。对它而言1、0分别是多少V呢?你希望这时与它通讯B的系统送给A的1、0是多少V呢?这样想就知道双方要接多少V电源了。

网友C:
可以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仿真器自带供电,那么VDD是不需要接的。

如果仿真器自带供电,还接了VDD,会有什么后果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仿真器自带供电,还接了VDD,会有什么后果啊

如果你用的是ST LINK,那是不要其它电源的,用它的3.3V直接给STM32供电就可以了,5.0V不需要接了
如果板子上用了AMS1117,那就接5.0V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用的是ST LINK,那是不要其它电源的,用它的3.3V直接给STM32供电就可以了,5.0V不需要接了
如果板子 ...

我使用的SWD模式,板子上用了AMS1117-3.3V,那照你的说法我应该把SWD的VDD接到5.0V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用的是ST LINK,那是不要其它电源的,用它的3.3V直接给STM32供电就可以了,5.0V不需要接了
如果板子 ...

C:\Users\sky\Desktop

楼主:
我已经放上图了,请您看一下

网友E:
那得看你的仿真器有没有供配电 如果自带就不用接电,反之需要接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SWD模式,板子上用了AMS1117-3.3V,那照你的说法我应该把SWD的VDD接到5.0V上吗?

这不是很简单的东西吗?
仿真器出来的VDD要是先经过AMS1117的输入,然后才到单片机的供电,那就用5V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