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LM5017 fly-Buck降压电路的奇怪的现象

楼主:
最近抄了一个lm5017 的 fly-Buck降压电路
大概结构如图:

在样品机器上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因为5017的输入电压是很宽的,为了测试,我不停的升高输入电压,当升到50v的时候:
电感电流骤升,然后撞到5017的过流保护,管子关掉
电感此时猛烈发热,不管的话,最后就会冒烟烧掉,此时输出电压从稳定5V掉到2V波动.

上图吧,黄色为电流,蓝色为开关波形,可见低压时还可输出正常,高输入电压(这里为50V输入)时候,电感电流直接飙升,撞到了LM5017的2A过流保护,然后开关强行关断了.

不过图1输出时,电流的那两个尖峰我也很奇怪,看其教学视频里,电流也没这两个尖峰啊? 为啥我有这两电流尖峰呢.....
我觉得这是电感磁饱和的原因,没搞明白,所以来论坛里问问大佬们~

目前我做的操作:
1.把样品的电感挖过来,还是同样出现问题,可见应该不是电感的问题2.断开负载,然后接横流负载仪,空载启动后慢慢加负载,发现可以稳定输出5017的最大额定电流 600ma,我再加,就会出现图2的状况
3.接小负载,慢慢加压,发现输入电压加到50v后,还是出现图二的问题

元件其他参数和样品板子都是一样的, 唯一区别可能就是后级负载可能不一样.
电感的感值什么的都和样品板子一样的,样品板子这样干就没事,可以加压到80v,我这样干就不行,50v 就错乱了!

网友A(2022-04-25):
电感饱和了。

电感是电容的镜像器件,电容有耐压,电感就有饱和电流,你显然没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B:
最小化开关电流环路面积

设计人员经常使用降压稳压器来创建反相降压-升压稳压器。 但降压和反相降压-升压电路之间的开关电流存在关键差异。 特别是,设计人员应注意输出滤波电容的选择和开关电流环路布局,以实现最佳的可靠性和噪声性能。

网友C:
你的感觉是对的。
电感储能的功率是有限制的(超了,即磁饱和了),电流就突增。
极端地想像一下,用个指甲大的电感,去带动一个电动机,现实否。

网友D:
认真检查。空载都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感饱和了。

电感是电容的镜像器件,电容有耐压,电感就有饱和电流,你显然没考虑这个问题。

可是我的负载是固定的呀,我只升高输入电压,就能让电感进入饱和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的感觉是对的。
电感储能的功率是有限制的(超了,即磁饱和了),电流就突增。
极端地想像一下,用个指 ...

可是我仅仅是提高了输入电压呀?   我负载都没有变化,仅仅是提高输入电压就能让电感进入饱和吗? 为啥回这样呢......

网友C:
电感在未磁饱和时,电流=电压*时间/电感量。设IMAX是磁饱和电流。
当你提高电压时,由于IMAX是死的,也即电流会在很短的时间(t 就小了)后进入磁饱和,这个图上看得见。
问题是IC控制电流是有时间限制(响应时间)的,超流经滤波才反馈回来,再输出控制驱动电路降流也是需要响应时间的(MOS有栅极电容吧,电压升降需要时间吧),在响应时间范围内I是得不到有效控制的。
所以当你无限提升电压时,会遇到一个极限点(与整体电路有关),这个点你现在遇到了。
这也是IC有极限输入电压的原因之一。
现在你要再提高这个极限点,有两个方式:1增大IMAX,2增加电感量。这两个都需要改电感!
所以你的感觉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