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点亮一个发光二极管知识点学习 代码详细注释

楼主(2022-04-24):
部分知识点

部分知识点

仿真图

仿真图

附件有工程文件,努力学习吧少年。

注释得非常详细的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表1.6.1                            *    表1.6.2                                *                 表1.6.2                            *       表1.6.4                         *         表1.6.5                                                   *
常用数据类型      关键字          所占位数  表示数的范围     *  算数运算符 含义                            *  关系(逻辑)运算符         含义           *  位运算符   含义              *         基础语句        类型                         *
无符号字符型    unsigned char          8                        0~255                 *                              *       >                   大于           *     &                  逻辑与         *           if          选择语句                         *
有符号字符型    char               8          -128~127      *     +                   加法                    *      >=                        大于等于           *     |                  逻辑或         *           while           循环语句                         *
无符号整型      unsigned int       16        0~65535        *     -               减法                    *      <                            小于           *     ^                  异或                 *           for                   循环语句                         *
有符号整型      int                16        -32768~32767   *     *               乘法                        *      <=                                小于等于   *     ~                  取反                 *         switch/case   多分支选择语句         *
无符号长整型    unsigned iong       32                      *     /     除法(或求模运算)        *      ==                                测试相等   *         >>                  右移                 *         do-while           循环语句                         *
无符号长整型    iong                32                      *     ++               自加                        *     !=                                测试不等   *         <<                  左移                 *                                                                         *
单精度实型      float               32   3.4e-38~3.4e38     *     --               自减                        *     &&                                按位与           *                                                 *                                                                         *
双精度实型      double              64   17.e-308~1.7e30    *     %            求佘运算                        *     ||                                按位或           *                                                 *                                                                         *
位类型                      bit                 1      0~1                         *                                          *      !                                 非                   *                                                 *                                                                            *
**********************************************************************************************************************************************************************************************/
#include <REGX52.H>           //头文件                【正式语句】
sbit led1=P1^0;           // 声明单片机P1口()  【正式语句】         在Pro仿真中:LED-YELLOW灯泡脚连接P1.0口
/*********************************************************************************************************************************************************************************************
知识点:main()主函数的写法
格式:void main() 注意:后面没有分号。
特点:无返回值,无参数。
1、无返回值表示该函数执行完成后不返回任何值,上面main前面的void表示“空”,即不返回值的意思,后面我们会讲到有返回值的函数,到时大家一对比便会更加明白。
2、无参数表示该函数不带任何参数,即main后面的括号中没有任何参数,我们只写“()”就可以了,也可以在括号里写上void,表示“空”的意思,如void main(void)。
3、任何一个单片机C程序有且仅有一个main函数,它是整个程序开始执行的入口。大家注意看,在写完main()之后,在下面有两个花括号,这是C语言中函数写法的基本
  要求之一,即在一个函数中,所有的代码都写在这个函数的两个大括号内,每条语句结束后都要加上分号,语句与语言之间可以用空格或回车嗝开。
例如:
void main()
{
总程序从这里开始执行;
    其他语句;
        .....
        }

**********************************************************************************************************************************************************************************************/
void main()                   //主函数                【正式语句】
{
led1=0;                  //点亮第一个发光二极管   【正式语句】
/*********************************************************************************************************************************************************************************************
"led1=0;" 语句,也就是该程序中最核心的语句。在数字电路中,电平只有两种状态:高电平- 1;低电平- 0。显然,该语句的意思是,让P1囗的最低位清0,由于沒有操作其他口,
所以其余口均保持原来状态不变。
**********************************************************************************************************************************************************************************************/
while(1);                                                   //【正式语句】

}
/*****************************************************************
如何让程序停止在某处呢? 我们用while语句就可以实现。
知识点:while()语句
格式:while(表达式)
    {内部语句(内部可为空)}
特点:先判断表达式,后执行内部语句。
原则:若表达式不是0,即为真,那么执行语句。否则跳出while语句,执行后面的语句。
需要注意的三点:
(1)在C语言中我们一般把"0"认为是"假","非0"认为是"真" ,也就是说,只要不是0就是真,所以1、2、3等都是真。
(2)内部语句可为空,就是说while后面的大括号里什么都不写也是可以的,如“while(1){};”中“;” 一定不能少,否则while()会把跟在它后面第一个分号前的语句认为是它的内部语句。
例如:while(1)
      P1=123;
          P1=121;
          ....
  上面这个例子中,while()会把“P1=123;”当做它的语句,即使这条语句并没有加大括号。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以后在写程序时,如果while()内部只有一条语句,我们就可以省去大括号,而直接将这条语句跟在它的后面。
  例如:while(1)
  P1=123;

(3)表达式可以是一个常数、一个运算或一个带返回值的函数。
有了上面的介绍,我们在程序最后加上“while(1)” 这样一条语句就可以让程序停止。因为该语句表达式值为1,内部语句为空,执行时先判断表达式值,因为为真,所以什么也不执行,然后再判断表达式,仍然为真,又不
执行,因为只有当表达式值为0时才可跳出while()语句,所以程序将不停地执行这条语句,也就是说单片机点亮发光管后将永远重复执行这条语句。
  单片机是不能停止工作的,只有它有电,有晶振在起振,它就不停止工作,每过一个机器周期,它内部的程序指针就要加1,程序指针就指向下一条要执行的指令。不过我们可以将单片机设置为休眠状态或掉电模式,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它的功耗。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网友A:
刚刚学习点亮一个LED,介绍的很详细,楼主可以详细介绍一下IF ,FOR语句吗?特别是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