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根据gps模块显示测得两点经纬度再把经纬度换算成路径可以么

楼主(2022-04-25):
可以实现么

网友A:
路径还是轨迹?如果用 51 单片机就不可以

网友B:
算出直径距离可以,算出路线还需要地图。

网友C:
只要一个点就能算出在地球上的位置,一个点不要可以算出地球在银河系里的位置。
你给两个点条件有点多牛X点也就算出个距离估计是算不出路径的。
话说如果真的不懂可以先看各类科普书籍,如果程度好点可以看些入门的书。
PS:装天真最好去文艺社群,这里的人多认死理的

网友D:
不可以,单片机不是干这个事的,你需要一台服务器做这个事

楼主:
老哥们是距离说错了

网友E:
你这个距离是不是南极点到北极点穿过地壳岩浆的距离啊?

网友F:
两个点的叫距离,可以计算
想要路径,需要一个地图软件,单片机不断的把经纬度数据发送到软件上,软件就显示路径了,论坛有这个相关的文章,自己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