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卫星定位的花生摘果机计费系统制作求指导

楼主(2022-04-25):
单片机要先测量每个点的经纬度(在地面上就是一个点),比如1秒测一次,然后把这些点连起来,串一串不就是一条轨迹吗,通过一定的算法就可以计算出机器行走的距离,有了距离就可以计费了,乘以一个系数就行了这个       ,那个系数还要可以调    要用到啥模块阿有没有大神指点下

网友A:
你的花生摘果机计费系统是按走路多少而不是摘果多少来计费的么

网友B:
你是不是理解错了,卫星定位用于确定工作范围和工作路线,计费应该基于采摘重量和工作面积啊。

网友C:
而且卫星定位并不准确,感觉方案并不是那么可行

网友D:
卫星不一定准确,还不如量土地的面积来的准确,弄个激光尺。
花生不是摘果,是挖果。是长在土里的。

网友E:
想法不错,现实……
用个GPS定位芯片,就能达成你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