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温度检测模块ADC芯片的选择问题

楼主(2022-04-25):
用热敏电阻去测量温度,与数模转换芯片相连,将数字信号传输到单片机进行通讯,找到的例子用的是ADC0809芯片,貌似八个OUT端都要和单片机的IO口相连,一个ADC0809要占用8个IO口,因为做设计还有其他的模块需要用IO口,这里想请教各位大佬,有没有只用一个输出口与单片机进行通讯的ADC芯片啊,跪谢

网友A:
群主您好,请问2个输出口与单片机通讯的ADC芯片考虑吗?
TM7711是单通道全差分24bit  SOP8封装ADC,TM7712是双通道全差分24bit  SOP16封装ADC
需要技术支持、样品,可以找我

网友A:
2个输出口跟单片机通讯的ADC考虑吗?TM7711是单通道全差分24bit  SOP8封装ADC,TM7712是单通道全差分24bit  SOP16封装ADC,需要技术支持跟样品,可以联系

网友B:
1个IO口测温度用DS18b20

网友C:
可以去百度一下芯片的说明书 TM7711

网友D:
1、可以选用串行8路AD。
2、可以选用带8路AD的单片机,而不用额外的AD芯片,同时可以选IO口多的单片机。

网友E:
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加一个串转并的芯片吧

网友F:
直接用单片机的ADC就行了啊,STC单片机ADC都12位了。

网友G:
个人觉得,你应该换个思路. 比如:
1)用 DS18B20 代替热敏电阻+ADC 的组合,那么只要一个IO就能测量温度了。
2)用一个有ADC单片机代替 AT89C51, 那么也只要一个IO就能读取热敏电阻的值了。
3)对精度没有要求,利用外部中断+电容的方式,通过电容充放电时间,计算出 热敏电阻的阻值,换算出不精准的温度(无路可走时的方案)
4)利用比较器测量电压的方法,需要2个IO获得相对准确的温度。
等等方法。
ADC0809 + 热敏电阻, 实在是性价比及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