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8T6单片机IIC OLED0.96GUI 菜单程序设计

楼主(2022-04-25):
   程序测试正常,有什么问题可以一起研究

/**
* @file GUI.c
* @author LQH
* @brief  使用本库时,注意初始化字符串一定要占满15个字符,不然,不会将上次的字符覆盖
* @version 0.1
* @date 2022-02-13
*
* @copyright Copyright (c) 2022
*
*/
#include "GUI.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keyscan.h"
#include "mytime.h"

int8_t selectItem = 0;//当前菜单在当前菜单页的索引,最大为3,一页最多显示四个菜单
int8_t scrollBar  = 0;//滚动条
struct Menu_t *menuPoint;//当前菜单

//拿来做测试的数据
int8_t kp = 0;
int8_t ki = 0;
int8_t kd = 0;
int16_t count_test=0;
uint16_t count1=0,count2=2,count3=4,count4=6,count5=8;

//一些菜单的功能函数
void KpSub(void);
void KiAdd(void);
void KdAdd(void);
void KpAdd(void);
void HourAdd(void);
void MinuteAdd(void);
void SecondAdd(void);
void YearAdd(void);
void MonthAdd(void);
void DayAdd(void);
void TimeOK(void);
void TimeSetInit(void);

//主UI
struct MenuProperty_t MainUIProperty={1,0};
struct Menu_t MainUI=
{&MainUIProperty,"MainUI" ,NULL,NULL,NULL};

//主菜单
struct MenuProperty_t menuMainProperty={4,0};
struct Menu_t menuMain[4]=
{
        {&menuMainProperty,"last menu     ", NULL,NULL, &MainUI,NULL},
        {&menuMainProperty,"Animal        ", NULL,NULL, &MainUI,NULL},
        {&menuMainProperty,"Pid           ", NULL,NULL, &MainUI,NULL},
        {&menuMainProperty,"Time set      ", NULL,TimeSetInit, &MainUI,NULL}
};
//animal的子菜单
struct MenuProperty_t setMenu1Property={6,2};
struct Menu_t setMenu1[6]=
{
        {&setMenu1Property,"last menu     ",NULL,NULL,menuMain,NULL},
        {&setMenu1Property,"bull          ",NULL,NULL,menuMain,NULL},
        {&setMenu1Property,"bird          ",NULL,NULL,menuMain,NULL},
        {&setMenu1Property,"dog           ",NULL,NULL,menuMain,NULL},
        {&setMenu1Property,"bow           ",NULL,NULL,menuMain,NULL},
        {&setMenu1Property,"fish          ",NULL,NULL,menuMain,NULL}
};
//Pid的子菜单
struct MenuProperty_t setMenu2Property={5,1};
struct Menu_t setMenu2[5]=
{
        {&setMenu2Property,"last menu      ",NULL, NULL, menuMain,NULL},
        {&setMenu2Property,"KP   0         ",KpSub,KpAdd,menuMain,NULL},
        {&setMenu2Property,"KI   0         ",NULL, KiAdd,menuMain,NULL},
        {&setMenu2Property,"KD   0         ",NULL, KdAdd,menuMain,NULL},
        {&setMenu2Property,"PWM  0         ",NULL, NULL, menuMain,NULL},
};
//Time set的子菜单
struct MenuProperty_t setMenu3Property={8,4};
struct Menu_t setMenu3[8]=
{
        {&setMenu3Property,"last menu      ",NULL, NULL,menuMain,NULL},
        {&setMenu3Property,"Hour   0       ",NULL, HourAdd,menuMain,NULL},
        {&setMenu3Property,"Minute 0       ",NULL, MinuteAdd,menuMain,NULL},
        {&setMenu3Property,"Second 0       ",NULL, SecondAdd,menuMain,NULL},
        {&setMenu3Property,"Year   0       ",NULL, YearAdd,menuMain,NULL},
        {&setMenu3Property,"Month  0       ",NULL, MonthAdd,menuMain,NULL},
        {&setMenu3Property,"Day    0       ",NULL, DayAdd,menuMain,NULL},
        {&setMenu3Property,"OK             ",NULL, TimeOK,menuMain,NULL},
};

void KpSub()
{
        kp--;
}

void KpAdd()
{
        kp++;
}

void KiAdd()
{
        ki++;
}

void KdAdd()
{
        kd++;
}

void HourAdd(void)
{
        myTimeTemp.Hour++;
        if(myTimeTemp.Hour>23)
                myTimeTemp.Hour=0;
}
void MinuteAdd(void)
{
        myTimeTemp.Minute++;
        if(myTimeTemp.Minute>59)
                myTimeTemp.Minute=0;
}
void SecondAdd(void)
{
        myTimeTemp.Second++;
        if(myTimeTemp.Second>59)
                myTimeTemp.Second=0;
}
void YearAdd(void)
{
        myTimeTemp.Year++;
}
void MonthAdd(void)
{
        myTimeTemp.Month++;
        if(myTimeTemp.Month>12)
                myTimeTemp.Month=1;
}
void DayAdd(void)
{
        myTimeTemp.Day++;
        if(myTimeTemp.Day>30)
                myTimeTemp.Day=1;
}
void TimeOK(void)
{
        myTime = myTimeTemp;
}

void TimeSetInit(void)
{
        myTimeTemp = myTime;
}
/**
* @brief 主界面,可以自己设置图画,我这里画了两条线和一个时钟
*
*/
void MainUiSet()
{
        int i;
        u8 time_x = 18,time_y = 12,date_x=26,date_y=40;
        for(i=1;i<15;i++)
        {
                OLED_ShowChar(8*i,0, '-',16,1);
                OLED_ShowChar(8*i,48,'-',16,1);
        }

        OLED_ShowNum(time_x,    time_y,myTime.Hour  ,2,24,1);
        OLED_ShowChar(time_x+24,time_y,':'   ,24,1);
        OLED_ShowNum(time_x+36, time_y,myTime.Minute,2,24,1);
        OLED_ShowChar(time_x+60,time_y,':'   ,24,1);
        OLED_ShowNum(time_x+72, time_y,myTime.Second,2,24,1);

        OLED_ShowNum(date_x,    date_y,myTime.Year  ,4,16,1);
        OLED_ShowChar(date_x+32,date_y,'/'   ,16,1);
        OLED_ShowNum(date_x+40, date_y,myTime.Month,2,16,1);
        OLED_ShowChar(date_x+56,date_y,'/'   ,16,1);
        OLED_ShowNum(date_x+64, date_y,myTime.Day,  2,16,1);
}

/**
  * @Name    DisplayRefreash
  * @brief   刷新当前菜单页的所有菜单项
  * @param   nowMenu: 当前菜单指针
**                         selectItem: 当前菜单在当前菜单页的索引,指小光标在第几行
**           scrollBar:滚动条所在位置
  * @retval  void
  * @author  LQH
  * @Data    2022-01-27
  */
void DisplayRefreash(struct Menu_t *nowMenu,u8 selectItem,u8 scrollBar)
{
        int i = 0;
        static u8 lastSelectItem=0;//记录上次索引
        if(nowMenu==&MainUI)//当回到主菜单时,由于没有全占屏,所以全部清屏,再画
        {
                OLED_Clear();
                MainUiSet();
        }else
        {
                OLED_ShowChar(0,lastSelectItem*16, ' ',16,1);//清除上次索引
                OLED_ShowChar(0,selectItem*16,     '>',16,1);//画出这次索引
                for(i=0;i<(nowMenu->MenuProperty->MenuLen-nowMenu->MenuProperty->scrollBarLen);i++)
                {
                        OLED_ShowString(8,i*16,nowMenu[i+scrollBar].displayString,16,1);
                }
        }
        OLED_Refresh();
        lastSelectItem = selectItem;
}
/**
  * @Name    DisplayRefreashDate
  * @brief   刷新当前菜单页的所有菜单项,主要拿来更新数据
  * @param   nowMenu:    当前菜单指针
**                         selectItem: 当前菜单在当前菜单页的索引,指小光标在第几行
**           scrollBar: 滚动条所在位置
  * @retval  void
  * @author  LQH
  * @Data    2022-01-27
  */
void DisplayRefreashData(struct Menu_t *nowMenu,u8 selectItem,u8 scrollBar)
{
        int i = 0;
        for(i=0;i<(nowMenu->MenuProperty->MenuLen-nowMenu->MenuProperty->scrollBarLen);i++)
        {
                OLED_ShowString(8,i*16,nowMenu[i+scrollBar].displayString,16,1);
        }
        OLED_Refresh();
}

/**
  * @name    GuiInit
  * @brief   一些菜单初始化主要是主菜单页的子菜单确定,由于父菜单结构体初始化时不能初始化子菜单
  *                  所以在这里初始化
  * @param   :
  * @retval  void
  * @author  LQH
  * @date    2022-01-27
  */
void GuiInit()
{
        MainUI.childrenMenu = menuMain;
        menuMain[1].childrenMenu = setMenu1;
        menuMain[2].childrenMenu = setMenu2;
        menuMain[3].childrenMenu = setMenu3;
        menuPoint = &MainUI;
        DisplayRefreash(menuPoint,selectItem,scrollBar);
}
/**
  * @name    GuiDataDisplayRefresh
  * @brief   菜单页的数据更新,记得一定要字符串占满15个字符
  * @param   :
  * @retval  void
  * @author  LQH
  * @date    2022-01-27
  */
void GuiDataDisplayRefresh()
{
        if(menuPoint == setMenu1)
        {
                sprintf((char*)setMenu1[1].displayString,"bull  %3d     ",count1);
                sprintf((char*)setMenu1[2].displayString,"bird  %3d     ",count2);
                sprintf((char*)setMenu1[3].displayString,"dog   %3d     ",count3);
                sprintf((char*)setMenu1[4].displayString,"bow   %3d     ",count4);
                sprintf((char*)setMenu1[5].displayString,"fish  %3d     ",count5);
                DisplayRefreashData(menuPoint,selectItem,scrollBar);
        }
        else if(menuPoint==setMenu2)
        {
                sprintf((char*)setMenu2[1].displayString,"KP   %3d      ",kp);
                sprintf((char*)setMenu2[2].displayString,"KI   %3d      ",ki);
                sprintf((char*)setMenu2[3].displayString,"KD   %3d      ",kd);
                sprintf((char*)setMenu2[4].displayString,"PWM  %3d      ",0);
                DisplayRefreashData(menuPoint,selectItem,scrollBar);
        }
        else if(menuPoint==setMenu3)
        {
                sprintf((char*)setMenu3[1].displayString,"Hour   %2d    ",myTimeTemp.Hour);
                sprintf((char*)setMenu3[2].displayString,"Minute %2d    ",myTimeTemp.Minute);
                sprintf((char*)setMenu3[3].displayString,"Second %2d    ",myTimeTemp.Second);
                sprintf((char*)setMenu3[4].displayString,"Year   %4d    ",myTimeTemp.Year);
                sprintf((char*)setMenu3[5].displayString,"Month  %2d    ",myTimeTemp.Month);
                sprintf((char*)setMenu3[6].displayString,"Day    %2d    ",myTimeTemp.Day);
                DisplayRefreashData(menuPoint,selectItem,scrollBar);
        }
        else if(menuPoint==&MainUI)
        {
                MainUiSet();
                OLED_Refresh();
        }
}
/**
  * @Name    GuiControl
  * @brief   按键控制,按键控制的确定变量在keyscan.c中,按键扫描实现又是放在定时器里面的
  * @param   : [输入/出]
  * @retval  void
  * @author  LQH
  * @Data    2022-01-27
  */
void GuiControl()
{
        if(isKeyUp==1)//上键按下
        {
                isKeyUp=0;//标志位清零
                selectItem--;//当前菜单在当前菜单页的索引--
                if(selectItem<0&&scrollBar!=0)//小于0,但是滚动条不在0,就减滚动条
                {
                        selectItem = 0;
                        scrollBar--;
                }else if(selectItem<0&&scrollBar==0)//小于0,滚动条也在0,就将索引移到最后,滚动条到最大
                {
                        selectItem = menuPoint->MenuProperty->MenuLen-1-menuPoint->MenuProperty->scrollBarLen;
                        scrollBar  = menuPoint->MenuProperty->scrollBarLen;
                }
                DisplayRefreash(menuPoint,selectItem,scrollBar);//刷新显示
        }else if(isKeyDown==1)//和上键差不多
        {
                isKeyDown=0;
                selectItem++;
                //假如索引大于最大值,但是滚动条不在最大值,保持索引最大值,滚动条++
                if(selectItem>(menuPoint->MenuProperty->MenuLen-1-menuPoint->MenuProperty->scrollBarLen)&&scrollBar!=menuPoint->MenuProperty->scrollBarLen)
                {
                        selectItem = menuPoint->MenuProperty->MenuLen-1-menuPoint->MenuProperty->scrollBarLen;
                        scrollBar++;

                }
                //假如索引大于最大值,滚动条在最大值,移动到第一个位置
                else if(selectItem>(menuPoint->MenuProperty->MenuLen-1-menuPoint->MenuProperty->scrollBarLen)&&scrollBar==menuPoint->MenuProperty->scrollBarLen)
                {
                        selectItem=0;
                        scrollBar =0;
                }
                DisplayRefreash(menuPoint,selectItem,scrollBar);
        }else if(isKeyLeft==1)
        {
                //假如当前菜单的func1不为空,执行相关函数
                if(menuPoint[selectItem+scrollBar].func1!=NULL)
                {
                        menuPoint[selectItem+scrollBar].func1();
                }
                isKeyLeft=0;
                DisplayRefreash(menuPoint,selectItem,scrollBar);
        }else if(isKeyRight==1)
        {
                if(selectItem==0 && scrollBar==0 && menuPoint[selectItem].fatherMenu!=NULL)//假如索引为零而且父菜单不为空,指向父指针
                {
                        menuPoint = menuPoint[selectItem].fatherMenu;
                }
                else if(menuPoint[selectItem+scrollBar].childrenMenu!=NULL)//假如该索引子菜单页不为空,指向子菜单
                {
                        if(menuPoint[selectItem+scrollBar].func2!=NULL)//假如当前菜单的func2不为空,执行相关函数
                        {
                                menuPoint[selectItem+scrollBar].func2();
                        }
                        menuPoint = menuPoint[selectItem+scrollBar].childrenMenu;
                        selectItem = 0;
                }
                else if(menuPoint[selectItem+scrollBar].func2!=NULL)//假如当前菜单的func2不为空,执行相关函数
                {
                        menuPoint[selectItem+scrollBar].func2();
                }
                isKeyRight=0;
                DisplayRefreash(menuPoint,selectItem,scrollBar);
        }else if(isKeyOk==1)
        {
                isKeyOk=0;
                DisplayRefreash(menuPoint,selectItem,scrollBar);
        }
        GuiDataDisplayRefresh();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22-09-07):
太好了,最近在搞这个。刚好可以参考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太好了,刚好最近在研究这方面的东西。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好资料  可以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