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实现超标闪烁?

楼主(2022-04-25):
   if(FLICKER)//超标显示闪烁
            {
                    LCD_Write_String(0,0,"         ");
           }

在某个帖子看见有大佬发过类似程序,这是一个小片段,FLICKER应该是个闪烁标志位,为1的话,LCD闪烁,
想问一下各个大神们,LCD_Write_String的第三个参数是要显示的字符串对吗,但是这里是空,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就可以实现闪烁吗??跪求解答!!感谢!!

网友A:
按一定的周期交替刷新  LCD_Write_String(0,0,"         "); LCD_Write_String(0,0,"123456789");不就闪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就是发“空格”ASCII码。

恩恩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一定的周期交替刷新  LCD_Write_String(0,0,"         "); LCD_Write_String(0,0,"123456789");不就闪烁 ...

恩恩,我好像知道了,我这里用了个定时器,谢谢

网友B:
"         "就是发“空格”ASCII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