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302时间不动,按键修改时间显示乱码,该如何找问题所在?

楼主(2022-04-25):
(图片)

网友A:
程序问题就慢慢查呗。把程序一句一句读一遍。找到问题就是学到了。

网友B:
肯定是程序问题,还有注意DS1302里面数据格式是压缩BCD码。你设置时可能弄错了数据格式。

网友C:
如果你要写入59秒,那么必须是写入0x59。 同理,你读出来的时间是0x58,需要转换成58,才能发去显示

网友D:
开贴一张图,代码全靠猜?

网友E:
估计程序不是自己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