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可控电压源仿真电路,比例积分运放电路不理解?

楼主(2022-04-25):
仿真电路如上图,要求的是控制电压从0-10v可控 ,从da模块出来后经过反向放大电路后电压就能够从0-10v变化,但是有一块7805稳压模块和下面的比例积分运放电路不清楚是什么意思,求解

网友A:
C6、R7根本就不是积分电路,而是为了防止自激振荡加的频率补偿电路。

网友B:
1、先读7805手册,了解一下7805输出电压是多少?是哪一点对哪一点的电压?
2、你用单片机可以控制的电压是多少,在哪一点?(设为A)
3、当Vo=0-10V时,7805的3个引脚分别是多少?(取0V、10V两个端点计算吧)
4、A点如何配合3、达成Vo的输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