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C语言函数是干啥的void timer()interrupt 1

楼主(2022-04-25):
void timer()interrupt 1
{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send_flag=1;
        }
}

网友A:
找个单片机的教程看看,就不用问这种基础的问题了

网友B:
定时器中断,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了。

网友C:
定时器中断1函数, 每次中断到了, CPU跳到这里累加count,当累加到20次时,跳入清零,并至标志位setd_flage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中断1函数, 每次中断到了, CPU跳到这里累加count,当累加到20次时,跳入清零,并至标志位setd_flag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单片机的教程看看,就不用问这种基础的问题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中断,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了。

好的谢谢

网友D:
中断延时

网友E:
定时器中断函数吧,51单片机下载器里面可以自动生成

网友F:
就是一个定时器中断函数,每次进入后count自增到20就清零,并至一个1

网友G:
每中断20次之后将send_flag=1

网友H:
开启定时器中断,每次中断count加1,如果count等于20,将count清零,将 send_flag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