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K08单片机双串口实现 附源程序

楼主:
刚使用STC8HK08,做的双串口,记录一下

本实验只是调了2个串口跟一个led灯

  STC8可以省略晶振,下载的时候选择11.0592,如果设置的22的晶振要在程序里面的宏定义改过来
  设置的9600的波特率  如果改别的波特率可以使用STC烧写工具的"波特率发生器"来生成或者在宏定义里面改

串口的效果是:
  串口1收到数据再发出去(RX是P3.0  TX是P3.1  可以根据数据手册的寄存器进行更改为其他IO口)
  串口2一样(RX2是P1.0  TX2是P1.1  可以根据数据手册的寄存器进行更改为其他IO口)

  电路只是测试临时搭的(按照最小系统电路给单片机供电的5V应该再加个10uf的电容),方便为主.功率比较大的时候不建议使用7805.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C8H.h"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RT         (65536 - FOSC / 9600 / 4)//波特率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led7 = P1^4;
#define        BUF_LENTH        0x20        //定义串口接收缓冲长度
#define        TI2                                (S2CON & 0x02) != 0
#define        RI2                                (S2CON & 0x01) != 0
#define        CLR_TI2()                S2CON &= ~0x02
#define        CLR_RI2()                S2CON &= ~0x01
unsigned char         uart1_wr;                //写指针
unsigned char         uart1_rd;                //读指针
unsigned char         xdata U1TxBuf[BUF_LENTH];
unsigned char         xdata U1RxBuf[BUF_LENTH];
bit                B_TI;
sbit RX12     =   P1^2;
sbit TX13     =   P1^3;
unsigned char         uart2_wr;                //写指针
unsigned char         uart2_rd;                //读指针
unsigned char         xdata U2TxBuf[BUF_LENTH];
unsigned char         xdata U2RxBuf[BUF_LENTH];
bit                B_TI2;

extern void U1Init(void);
extern void U2Init(void);
extern void U2Putch(uchar *ptr,uint len);
extern void U1Putch(uchar *ptr,uint len);

void main(void)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U1Init();
                U2Init();

    IE2 = 0x01;  //串口2中断
    ES = 1;     //串口1中断
                EA = 1;//总中断

        led7 = 1;
        while (1)
  {

                if(  (uart1_wr==1) )
                {//收到1个数据
                        led7 =!led7;
                        U1Putch(U1RxBuf,1);
                        uart1_wr = 0;
                }
                if(  (uart2_wr==1) )
                {//收到1个数据
                        led7 =!led7;
                        U2Putch(U2RxBuf,1);
                        uart2_wr = 0;
                }

  }
}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len=50000;
        while(len--);
}
void U1Init(void)
{
        //串口1指针归位
        uart1_rd = 0;
        uart1_wr = 0;
        //串口1寄存器设置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D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DC;                //设置定时重载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d中断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SCON = 0x50;
//    TMOD = 0x00;
//    TL1 = BRT;
//    TH1 = BRT >> 8;
//    TR1 = 1;
//    AUXR = 0x40;
}
/*******************串口2初始化***************************/
void U2Init(void)
{
        //串口2指针归位
        uart2_rd = 0;
        uart2_wr = 0;
//    S2CON = 0x10;
//    T2L = 0xe8;                                 //65536-11059200/115200/4=0FFE8H
//    T2H = 0xff;
//    AUXR = 0x14;                                //启动定时器
//    IE2 = 0x01;                                  //使能串口中断
//    EA = 1;
//    S2BUF = 0x5a;                               //发送测试数据

        //串口2寄存器设置   可以用  STC工具自动生成的
//        S2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
//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        T2L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        T2H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用下面这个配置也可以
        STC的示例程序的配置
        但是千万要注意!!!!!!!!!!!!!!下面这个配置的AUXR=0x14会把串口1寄存器给扰乱
        所以要改成AUXR |= 0x14;
*/
                S2CON = 0x10;
    T2L = BRT;                                 //65536-11059200/9600/4=0FFE8H
    T2H = BRT>>8;
    AUXR |= 0x14;                                //启动定时器

}

/*******************串口1发送一字节***************************/
void        U1TxByte(unsigned char dat)
{
        B_TI = 0;
        SBUF = dat;
        while(!B_TI);
        B_TI = 0;
}
/*******************串口2发送一字节***************************/
void        U2TxByte(unsigned char dat)
{
        B_TI2 = 0;
        S2BUF = dat;
        while(!B_TI2);
        B_TI2 = 0;
}
/*******************串口1发送指定长度数据***************************/
void U1Putch(uchar *ptr,uint len)
{
        uchar idata cnt;
        for(cnt=0;cnt<len;cnt++)        U1TxByte(*ptr++);
}
/*******************串口1发送指定长度数据***************************/
void U2Putch(uchar *ptr,uint len)
{
        uchar idata cnt;
        for(cnt=0;cnt<len;cnt++)        U2TxByte(*ptr++);
}
/*******************串口1发送一串字符串***************************/
void U1Print(unsigned char code *puts)
{
    for (; *puts != 0;        puts++)  U1TxByte(*puts);         //遇到停止符0结束
}
/*******************串口2发送一串字符串***************************/
void U2Print(unsigned char code *puts)
{
    for (; *puts != 0;        puts++)  U2TxByte(*puts);         //遇到停止符0结束
}

/*******************串口1中断***************************/
void UART1_RCV (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U1RxBuf[uart1_wr] = SBUF;
                if(++uart1_wr >= BUF_LENTH)        uart1_wr = 0;
        }

        if(TI)
        {
                TI = 0;
                B_TI = 1;
        }
}
/*******************串口2中断***************************/
void UART2_RCV (void) interrupt 8
{
        if(RI2)
        {//接收
                CLR_RI2();
                U2RxBuf[uart2_wr] = S2BUF;
                if(++uart2_wr >= BUF_LENTH)        uart2_wr = 0;
        }

        if(TI2)
        {//发送
                CLR_TI2();
                B_TI2 = 1;
        }
}

以上代码的Keil工程下载(复制本帖代码到Keil工程便可无需下载):

网友A(2022-10-09):
用USB型MCU型号设计新产品:STC8H8K64U-45I-TSSOP20/RMB1.9,直接 USB 下载,直接 USB 仿真

网友B(2023-07-18):
不错,正好在找 STC8H1K08 的串口收发的资料,谢谢

网友C:
正好用上,谢谢!!!

网友D(2024-06-13):
点赞,要是注释能多点就好了。看起来更容易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点赞,要是注释能多点就好了。看起来更容易些

这个官方有视频讲解的 可以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