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放大、甲类、乙类、丙类、甲乙类、丁类、OTL等电路是否属于DAC放大的一种?和...

楼主:
音频放大、甲类、乙类、丙类、甲乙类、丁类、OTL等电路是否属于DAC放大的一种?和普通的DAC模拟电压放大有哪些异同?比如一个微弱的电压经过运放或者音频放大器放大

网友A(2022-04-25):
DAC 俗称数字信号转模拟信号。比如电视机里面的功放,先把音频采样,换成数字信号,然后再通过功率管,变成大电流的数字信号,然后根据占空比滤波 得到的就是大音量的声音

网友B:
这里没有什么所谓的异同吧,微弱信要放大,这样做一般都是要能达到检测端可以测量+识别的范围。因为信号太小,要么阻抗P配不了,所以才要放大处理。

网友C:
甲类、乙类、丙类、甲乙类、OTL、OCL 好像都是线性电路,小信号放大;丁类类似DAC,开关量变线性信号推动喇叭。可能是这样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AC 俗称数字信号转模拟信号。比如电视机里面的功放,先把音频采样,换成数字信号,然后再通过功率管,变成 ...

你说的是数字功放吧

网友D:
感觉都不属于DAC吧,丁类功放和其它的几种有点点区别,总体来说都是把微弱的模拟信号放大,既然已经是模拟信号了,那就是DAC已经转换好了的,我觉得DAC应该只是0101这样的数据转变成模拟信号的这个过程才算是DAC 吧

网友E:
我想你是搞错概念了!
甲、乙、丙之类的音频放大电路是模拟信号经过线性放大它的电压电流来驱动负载的。从头到脚都是模拟信号!都是是连续的波形。这类电路的两个重要指标就是频响和失真度。比如高保真。
DAC是将离散的脉冲,也就是所谓的数字信号经过R-2R、积分电路转换成模拟信号的,如果此DAC后的信号没有经处理,你用示波器能明显看到一个售号由很多的“台阶”组成的,就是不连续信号!而DAC的的指标重点则在分辩率。即所谓的位深,比如12位DAC之类的

网友F:
DAC是数字量转换为模拟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A:
DAC 俗称数字信号转模拟信号。比如电视机里面的功放,先把音频采样,换成数字信号,然后再通过功率管,变成 ...

大电流的数字信号?涉及到物理量的不都是模拟信号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想你是搞错概念了!
甲、乙、丙之类的音频放大电路是模拟信号经过线性放大它的电压电流来驱动负载的。从 ...

高深  不错  学习了

网友H:
如果楼主能给大家普及一下【甲类、乙类、丙类、甲乙类、丁类、OTL等电路】知识。楼主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试试看?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如果楼主能给大家普及一下【甲类、乙类、丙类、甲乙类、丁类、OTL等电路】知识。楼主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

对  要有意义的回复  不然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