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移植fatfs文件系统,flash写入时卡死s在d读取上 降低SD时钟频率还是一样

楼主(2022-04-25):
我sd卡移植了,fatfs文件系统,flash写入的话,会卡死sd读取  降低SD时钟频率还是不行 时钟频率降到128还是不行,是不是DMA冲突导致的?调一下午还是不行。

网友A:
有时候不一定是程序问题,之前也遇到跟你类似的问题找问题找了一个星期,后来格式化一下SD卡就好了,格式化时格式选择FAT32

网友B:
程序中如果不用DELAY()函数,问题就解了98%了。

楼主(2022-05-26):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不一定是程序问题,之前也遇到跟你类似的问题找问题找了一个星期,后来格式化一下SD卡就好了,格式化 ...

不是SD卡 是用flash模拟的。已经放弃这个方案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中如果不用DELAY()函数,问题就解了98%了。

没怎么用延迟函数。已经放弃这个方案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