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如何用Altium Designer画原理图?

楼主(2022-04-25):
本人需要设计一个公交车报站器  需要用AD画原理图 目前已有51单片机、isd004语音芯片 缺少GPS定位元器件 求 麻烦有的话跟我留言 谢谢您

网友A:
个人感觉,AD画原理图不如手画方便,GPS定位一般不是标准元器件而是个未必标准的模块。
还想告诉你一下公交车报站器产品种类多叠代多多,所以玩的话可以随意,做产品不如买方便。

网友B:
如果是做GPS模块就没必要吧,买的话成本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做GPS模块就没必要吧,买的话成本更低

是这个道理  幸运的是不要求仿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AD画原理图不如手画方便,GPS定位一般不是标准元器件而是个未必标准的模块。
还想告诉你一下公 ...

GPS还真有标准的封装的。
上网搜“中微科”或是VK1612.

网友D:
不要求仿真,在网上找个gps模块原理图就可以了,无非就是电源、天线、串口这几个接口

网友E:
【GPS模块】到手后,画个框框,按模块引脚数加PIN,基本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