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OLCD12864显示文字的程序

楼主(2022-04-25):
  1. #include "oled.h"
  2. #include "oledfont.h"

  3. // OLED的I2C接口定义
  4. sbit OLED_SCL = P2^1;                //时钟SCL
  5. sbit OLED_SDIN = P2^0;                //数据SDA

/**********************************************
//IIC Start
**********************************************/
void IIC_Start()
{
        OLED_SCLK_Set();
        OLED_SDIN_Set();
        OLED_SDIN_Clr();
        OLED_SCLK_Clr();
}

/**********************************************
//IIC Stop
**********************************************/
void IIC_Stop()
{
        OLED_SCLK_Set();
//        OLED_SCLK_Clr();
        OLED_SDIN_Clr();
        OLED_SDIN_Set();

}

void IIC_Wait_Ack()
{
        //GPIOB->CRH &= 0XFFF0FFFF;        //设置PB12为上拉输入模式
        //GPIOB->CRH |= 0x00080000;
//        OLED_SDA = 1;
//        delay_us(1);
        //OLED_SCL = 1;
        //delay_us(50000);
/*        while(1)
        {
                if(!OLED_SDA)                                //判断是否接收到OLED 应答信号
                {
                        //GPIOB->CRH &= 0XFFF0FFFF;        //设置PB12为通用推免输出模式
                        //GPIOB->CRH |= 0x00030000;
                        return;
                }
        }
*/
        OLED_SCLK_Set() ;
        OLED_SCLK_Clr();
}
/**********************************************
// IIC Write byte
**********************************************/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m,da;
        da=IIC_Byte;
        OLED_SCLK_Clr();
        for(i=0;i<8;i++)
        {
                m=da;
                //        OLED_SCLK_Clr();
                m=m&0x80;
                if(m==0x80)
                {OLED_SDIN_Set();}
                else OLED_SDIN_Clr();
                        da=da<<1;
                OLED_SCLK_Set();
                OLED_SCLK_Clr();
                }

}
/**********************************************
// IIC Write Command
**********************************************/
void Write_IIC_Comman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Slave address,SA0=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00);                        //write command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Command);
        IIC_Wait_Ack();
   IIC_Stop();
}
/**********************************************
// IIC Write Data
**********************************************/
void Write_IIC_Data(unsigned char IIC_Data)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D/C#=0; R/W#=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40);                        //write data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Data);
        IIC_Wait_Ack();
   IIC_Stop();
}
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dat,unsigned cmd)
{
        if(cmd)
                        {

   Write_IIC_Data(dat);

                }
        else {
   Write_IIC_Command(dat);

        }

}

//坐标设置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_Byte(0xb0+y, OLED_CMD);
        OLED_WR_Byte(((x&0xf0)>>4)|0x10, OLED_CMD);
        OLED_WR_Byte((x&0x0f), OLED_CMD);
}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DCDC ON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
//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DCDC OFF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DISPLAY OFF
}
//清屏函数,清完屏,整个屏幕是黑色的!和没点亮一样!!!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
                        OLED_WR_Byte(0,OLED_DATA);
        } //更新显示
}
void OLED_On(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
                        OLED_WR_Byte(0x00, OLED_DATA);
        } //更新显示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size:选择字体 16/12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c = 0, i = 0;

        c = chr - ' ';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 (x > Max_Column-1)
        {
                x = 0;
                y = y + 2;
        }
        if (Char_Size == 16)
        {
                OLED_Set_Pos(x, y);
                for(i=0; i<8; i++)
                        OLED_WR_Byte(F8X16[c*16+i], OLED_DATA);
                OLED_Set_Pos(x, y + 1);
                for(i=0; i<8; i++)
                        OLED_WR_Byte(F8X16[c*16+i+8], 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 y);
                for(i=0; i<6; i++)
                        OLED_WR_Byte(F6x8[c][i], OLED_DATA);
        }
}

//显示一个字符号串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u8 *chr,u8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Char_Size);
                        x+=8;
                if(x>120){x=0;y+=2;}
                        j++;
        }
}
//显示汉字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 u8 y, u8 no)
{
        u8 t, adder = 0;

        OLED_Set_Pos(x, y);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no][t], OLED_DATA);
                adder += 1;
        }

        OLED_Set_Pos(x, y+1);
    for(t=0; t<16; t++)
        {
                OLED_WR_Byte(Hzk[no][t+16], OLED_DATA);
                adder += 1;
        }
}
/***********功能描述:显示显示BMP图片128×64起始点坐标(x,y),x的范围0~127,y为页的范围0~7*****************/
void OLED_DrawBMP(u8 x0, u8 y0, u8 x1, u8 y1, u8 BMP[])
{
        unsigned int j = 0;
        unsigned char x, y;

        for (y=y0; y<y1; y++)
        {
                OLED_Set_Pos(x0, y);
            for (x=x0; x<x1; x++)
            {
                    OLED_WR_Byte(BMP[j++], OLED_DATA);
            }
        }
}

//初始化SSD1306
void OLED_Init(void)
{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display of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 contract control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128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ment remap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normal / reverse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32 duty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Com scan direction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osc division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8,OLED_CMD);//set area color mode off
        OLED_WR_Byte(0x05,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 configuar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
羊头不是羊头,狗肉不是狗肉,咋又冒出一个LCD1602?

网友B:
51论坛是个好网站,可以下载好多东西,学到了好多

网友C:
标题是128*64,原理图是1602,程序是IIC的OLED的。搞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