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8B20温度控制系统代码与Proteus仿真原理图 按键控制报警值

楼主(2022-04-25):
单片机+DS18b20完成温度监测系统设计,1602液晶显示器显示温度数据和温度报警数据,按键控制报警值.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定义_nop_()函数的头文件
#include"lcd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t f;           //定义正 负温度标志
unsigned char code str1[]={"T :"};
unsigned char code str2[]={"T Alarm:"};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10]={"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的数字
unsigned char code Cent[]={0xdf,"C"};           //显示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sbit DQ=P3^3;                //DS18B20的DQ端与P3.3脚相连

sbit key_up=P1^0;         //报警值增加按键
sbit key_down=P1^1;         //报警值减小按键

sbit led=P1^6;

/*******************DS18B20延时函数****************************/
void Delay_DS(int num)
{
    while(num--) ;
}

//DS18B20驱动程序
/************************************************************/
void Init_DS18B20(void)//初始化ds18b20
{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4);
        Delay_DS(20);
}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Q=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DS(4);
        }
        return(dat);
}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DS(5);
                DQ = 1;
                dat>>=1;
        }
}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读取温度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        t = ((a&0xf0)>>4) | ((b&0x07)<<4);
/*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t=b;
        t <<= 8;
        t = t | a;         //将LSB和MSB整合成为一个16位的整数
        //首先通过温度数据的高5位判断采用结果是正温度还是负温度
        if((t & 0xf800) == 0x0000)    //正温度的处理办法
        {
                t >>= 4;         //取出温度结果的整数部分
                t = t*10;    //放大10倍,然后加上小数部分
                t = t + (a&0x0f)*0.625;        //保留1位小数
                f=0;
        }
        else if((t & 0xf800)== 0xf800)        //负温度的处理办法
        {
                t=~t+1;           //负数补码运算,取反之后+1
                t >>= 4;         //取出温度结果的整数部分
                t = t*10;    //放大10倍,然后加上小数部分
                t = t + (a&0x0f)*0.625;
                f=1;

        }
    return t;
        return f;
}

void main()
{
        uchar n,m=0;
        int i;
        int alarm=0;
        lcd_init();
        lcd_wcom(0x80);   //显示地址设为80H(即00H,)上排第一位
        for(m=0;m<3;m++)     //将table[]中的数据依次写入1602显示
        {
                lcd_wdat(str1[m]);
                delay(200);
        }
        lcd_wcom(0x80+0x40); //重新设定显示地址为0xc4,即下排第5位

        for(n=0;n<8;n++)   //将table1[]中的数据依次写入1602显示
        {
                lcd_wdat(str2[n]);
                delay(200);
        }

while(1)
{

        i=ReadTemperature(); /*读取当前温度*/
        if(f==0)
        {
        lcd_wcom(0x80+0x05); //第一行显示当前温度
        lcd_wdat(digit[i/1000]);
        lcd_wdat(digit[i/100%10]);
        lcd_wdat(digit[i%100/10]);
        lcd_wdat('.');
        lcd_wdat(digit[i%10]);
        lcd_wdat(Cent[0]);
        lcd_wdat(Cent[1]);

        lcd_wcom(0x80+0x49);  //第二行显示报警值
        lcd_wdat(digit[alarm/10]);
        lcd_wdat(digit[alarm%10]);
        lcd_wdat(Cent[0]);
        lcd_wdat(Cent[1]);
        }
        else if(f==1)
        {
        lcd_wcom(0x80+0x05); //第一行显示当前温度
        lcd_wdat('-');
        lcd_wdat(digit[i/1000]);
        lcd_wdat(digit[i/100%10]);
        lcd_wdat(digit[i%100/10]);
        lcd_wdat('.');
        lcd_wdat(digit[i%10]);
        lcd_wdat(Cent[0]);
        lcd_wdat(Cent[1]);

        lcd_wcom(0x80+0x49);  //第二行显示报警值
        lcd_wdat(digit[alarm/10]);
        lcd_wdat(digit[alarm%10]);
        lcd_wdat(Cent[0]);
        lcd_wdat(Cent[1]);
        }

        if(key_up==0)   //报警值增加
        {
                delay(10);
                if(key_up==0)
                {
                        while(key_up==0);
                        alarm++;
                }
        }
                if(key_down==0)         //报警值减少
        {
                delay(10);
                if(key_down==0)
                {
                        while(key_down==0);
                        if(alarm>0)
                        {
                        alarm--;
                        }
                        else
                        alarm=0;
                }
        }

        if(f==0&&i/10>alarm)        //超过报警值,报警灯亮
        {
                led=0;
        }
        else if(f==1||i/10<alarm)
        {
        led=1;
        }

}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