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单片机程序为何上电后先是全亮 后显示5280 然后开始计数 而不是最高位是0不显示

楼主(2022-04-25):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aa=P2^0;
sbit bb=P2^1;
sbit cc=P2^2;
uint sec=0;
uchar cnt=0;
uchar i=0;
signed char k;
uchar code smgchar[]={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smgbuf[]={0xff,0xff,0xff,0xff};
uchar buf[4];
void smgdisplay();
void main()
{
TMOD=0x01;
EA=1;
ET0=1;
TR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while(1)
         {
         smgdisplay();
        }
}

void smgdisplay()
{

  if(cnt>=20)
          {
         cnt=0;
         sec++;
         buf[0]=sec%10;
         buf[1]=sec/10%10;
         buf[2]=sec/100%10;
         buf[3]=sec/1000%10;
         for(k=4;k>=1;k--)
                 {
                 if(buf[k]==0)
                         {
                         smgbuf[k]=0xff;
                        }
                 else
                         break;
                }
         for(;k>=0;k--)
                 {
                 smgbuf[k]=smgchar[buf[k]];
                }
        }
        P0=0x00;
  switch(i)
          {
     case 0 :aa=1;bb=1;cc=1;i++;P0=smgbuf[0];break;
         case 1 :aa=0;bb=1;cc=1;i++;P0=smgbuf[1];break;
         case 2 :aa=1;bb=0;cc=1;i++;P0=smgbuf[2];break;
         case 3 :aa=0;bb=0;cc=1;i=0;P0=smgbuf[3];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nt++;
}

网友A: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aa=P2^0;
sbit bb=P2^1;
sbit cc=P2^2;
uint sec=0;
uchar cnt=0;
uchar i=0;

uchar code smgchar[]={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buf[4];
void smgdisplay();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smgdisplay();
        }
}

void smgdisplay()
{
        buf[0]=smgchar[sec%10];
        buf[1]=smgchar[sec/10%10];
        buf[2]=smgchar[sec/100%10];
        buf[3]=smgchar[sec/1000%10];
        P0=0x00;
        P2&=0xf8;
        P2|=7-i;
        P0=buf[i];
        i=++i%4;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nt++;
        if(cnt>=20)
        {
                cnt=0;
                sec++;
                if(sec>9999)
                        sec=0;
        }
}

网友B:
一步步地自己走单步运行调试,便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步步地自己走单步运行调试,便知道了。

单步运行的时候不进中断  有点奇怪 实际程序又是可以进中断函数的。现在问题已经找到了 谢谢

楼主:
高手 我是个菜鸟 这些运算不会用